TL431和817组成的反馈网络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0-02-10):
12v电源坏了,拆开发现是431断了只脚。换好一切正常。一直很好奇431和光耦是怎么组合的,发现431的第三脚直接连接光耦的第二脚,这样不是431和光耦都没供电电路了吗,更加好奇了。哪位大神讲解一下431搭配光耦是怎么工作的

这是实物图
这是绘制的电路图

网友:
不懂,找了个TL431内部图:
A为阳极,使用时需接地;K为阴极,需经限流电阻接正电源;UREF是输出电压UO的设定端,外接电阻分压器;NC为空脚。

网友:
大概意思就是:输出电压高,431稳压,光耦上有压降,光耦启动,调低输出。输出电压低,431不稳压,光耦没有压降,截至,调高输出。输出电压就是波动在431稳压那个值

网友A:
TL431的参考极电压为2.5V。此电压由输出电压经R5、R6分压得到。当参考极电压大于2.5V时,流经阴极的电流就会增大,光耦内部的LED发光强度增大,光耦接收端的光电三极管导通电阻减小,3842之类的电源芯片就会降低输出电压。反过来同理。在这里,输出电压为2.5*(R5/R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431的参考极电压为2.5V。此电压由输出电压经R5、R6分压得到。当参考极电压大于2.5V时,流经阴极的电流就 ...

正解,

对元件的基础知识多了解,触类旁通。

一般光耦两脚之间还有个电阻,用来给431最低维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