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个开启后备箱遥控开启电路

楼主(2020-02-10):
原车没后备箱遥控电动开启

准备给后备箱增加开启

有一种改的方案换有防盗的主机遥控,原车线路不想大动,原车遥控锁车开启有个小功能,遥控锁车
会检测车门尾箱 关好了锁车成功会有滴的一声响,遥控解锁示宽灯 牌照灯会亮十来秒

还有一种方案装个遥控开启主机,原车遥控 关锁 开锁 关锁 或者开锁按x2开启后备箱
这个就是锁块执行器耗损次数多容易坏

看贴吧别人都是用的前面的方案或者是尾箱电机接线到牌照灯,单独加个开关,只要遥控解锁按下开关,后背箱开启,感觉这些方案都不太好,请大神有没更好的方案,跪求

我想到了一个就是用感应汽车暗锁,接电机,加个开关, 感应到暗锁在按下按键后备箱开启,这个就是钥匙上另外带了暗锁遥控

网友A:
没事车上的线路少折腾
开个后备箱动动手有什么啊?一年才开几次后备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车上的线路少折腾
开个后备箱动动手有什么啊?一年才开几次后备箱啊。 ...

出去干活车上拿工具,一天开关10来次吧,开关少我也懒得折腾

网友:
搞两个弹簧搞定。别动线路。

网友:
线路有安全隐患  确实能不动就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