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XT U盘 贴海力士颗粒开卡容量减半

楼主(2020-02-10):
海力士H27Q2T8CQB3R 颗粒,单颗粒256G 4CE 16DIE, 双贴512G ,以前贴在2246en板上,双贴512G能开出开,现在贴在2246xt板上,参数参照2246en同颗粒参数修改而来,却只能开出256G,参数参考下面:2246en参数:
=Hynix,2Tbit (16K page),H27Q2T8CQB3R
Hynix,2Tbit (16K page),H27Q2T8CQB3R=AD,3E,16,AB,46,4A,2,08,10,0,4012,4096,2,9,5,256,2,16,1664,3,88,8F,27,30,4,0D,46,0,0,2,1,52,51,0,BF,BE,1,0,0,4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2246xt参数:
Hynix,2Tbit,H27Q2T8CQB3R=AD,3E,16,AB,46,4A,1,16,1664,04096,0256,04184,04012,02000,02,02,04,2,22,16,0,05,7E,09,0000,BF,BE,11,25,10,25,10,00,46,00,09,11,8F,00,40,1,0,02,04,06,08,03,00,3,01,01,02,7E,09,01,00,00,00,00,77,77,66,66,0000,

2246xt参数的第16位改成1可以开成双贴128G,改成2可以开成双贴256G,按道理改成4就可以了,可是改成4之后再开卡就报警Pret Data Base Error Fail(3D5),看下图:

报警截图

报警截图

自己试了好多版本,都是这样,有的版本开256G都要开几次才能开出来。
自己也试着把2246xt参数的第14,15,16位调整多很多组合,02,04,08,16,都开不出512G。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能开出512G!!求指教!!

顺便问下2246xt的DDR 在哪里开启和关闭,好像直接改不了。

附上参数截图:

参数截图

参数截图

求各路大神不吝指教!!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网友A:
单颗粒4ce 16die,双贴的话就是8ce 32die,而2246xt最大支持16管芯,所以需要关闭交错Interleave。不过关了以后,速度可能会受影响。
这个颗粒,比较适合上46e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颗粒4ce 16die,双贴的话就是8ce 32die,而2246xt最大支持16管芯,所以需要关闭交错Interleave。不过关了 ...

说的没错  不过海力士贴啥一向都不会快吧   三百多兆写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没错  不过海力士贴啥一向都不会快吧   三百多兆写入吧

这个颗粒速度不错,双贴46en基本能跑满sata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粒4ce 16die,双贴的话就是8ce 32die,而2246xt最大支持16管芯,所以需要关闭交错Interleave。不过关了 ...

你好,你说的是关闭这个吗?只有一个自动,一个关闭2路,关闭4路,关闭4路可以开256G,关闭2路也是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是关闭这个吗?只有一个自动,一个关闭2路,关闭4路,关闭4路可以开256G,关闭2路也是报警。 ...

这个颗粒我没上过46xt,所以经验不足,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再继续研究研究。
这货双贴上46en,读写400倒是挺香的。

楼主:
晕掉了,现在这个板子同样的参数有时候要重复开好几次才能开出来,是什么问题,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

网友C:
用46EN工具呢?本46xt是小xt还是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6EN工具呢?本46xt是小xt还是标准的

比2246en小一号的2246XT

网友:
小xt<最小的>硬件只支持16die,8CE(4CH),对于>16die的颗粒是认不出>16die的部分的(>=2chips时),或者极其不稳定(1chip)对于调interleave,是大xt的(最大32die,同EN),4way后,才为32die.所以小xt最大只能开出32/16*512=256GB容量(下图中,见88pinqfn:supportsfor 2 CHs,4flash devices即2*4*2=16di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xt硬件只支持16die,8CE(4CH),对于>16die的颗粒是认不出>16die的部分的(>=2chips时),或者极其不稳 ...

看了下我这个是比2246en小一点的,是144球的2246xt,是支持32die的吗?怎么我百度有说只支持16ce或者16
die的,不支持32die

网友(2020-06-03):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我没上过46xt,所以经验不足,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再继续研究研究。
这货双贴上46en,读写400倒 ...

这一个成本大概是多少钱?

网友:
求教,2246XT加1153e桥接速度怎么样?

楼主:
继续求解决办法,现在能开500G,但是格式化不过,
偶尔能过格式化,但是ASSSD测试的时候,顺序只能写,不能读,4k读写都能测试,但是速度慢。
应该还是固件的问题,继续找大佬

网友(2021-01-10):
楼主 用的开卡工具可以发一份给我呗  谢谢啦    gxq_520jxs@163.com

网友(2021-08-24):
求开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没错  不过海力士贴啥一向都不会快吧   三百多兆写入吧

对海力士有误解了,海力士的速度不慢,只是固件适配的不行,看原厂盘就知道了

网友D(2022-12-21):
楼主研究出来吗?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

楼主(2023-02-10):
引用 网友D:
楼主研究出来吗?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

不研究了,怀疑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