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台噪音问题

楼主(2020-02-10):
宝峰uv5r,打直频时,对方抄收我的语音很清晰。上中继时,对方抄收信号很强,但噪音很大、听不清我的语音。两个附近中继都是这样。请问哪位火腿遇到过类似情况,是什么原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你到中继传送的信号质量不行。换个高点的位置。或者弄根好点的天线。
你发送的信号勉强可以打开中继转发,中继转发出的不清楚语音信号,信号强度是够强的,但语音内容是不清楚的。对方接收的是中继的信号。所以信号报告就是51。信号强度高,但语音内容不清楚。73送给你,这里是BG7EOZ

楼主:
谢谢解答!我试一下!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打开中继和中继接收并转发语音是两个动作,有回频音并不一定能正常发送语音。我原来还以为手台出毛病了!谢谢!

网友(2020-09-23):
73送给你,这里是BH7K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