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渣自行车有异响,貌似主轴珠架坏了

楼主(2020-02-10):
祝大家新年好!也多注意安全

这还是节前的事情了,本想等放假期间搞好再出去转转,没想到这肺炎闹得如此厉害,现在不知道啥时是个头
渣渣自行车踩的时候右侧有异响,听来听去貌似主轴发出来的

就是这辆渣渣车,教会偶好多修车知识

只能设法拆了主轴看看

需要14mm的套筒

逆时针拆

脚踏柄想尽办法也没拆下来

柄头内侧有螺纹,看来要专用工具了

不甘心,发现这里还能拆

固定压环也要专用工具
还好这样一点点敲下来了

终于拆开了

看里面,珠架貌似变形了

后来滑出来的压变形的金属片应该就是珠架

没法搞了,节前撸的工具和配件到今天也没发货,不知道啥时才能修了
只能躲在家里等了,希望这场灾难早点平息

网友A:
安慰一下,慢慢折腾啊

网友B:
那个拆缷曲柄的,有个顶杆的类似工具。

网友C:
这是中轴,有专用的拆卸工具,不到10元,你这个车是滚珠的,可以换成轴承的。要选好轴长

网友D:
好汉也需要得心应手的工具啊

网友:
猿首需要这个才中。

网友:
需要一个中轴拉马,不行的话需要二爪拉马。拆下后尽量换培林轴承中轴总成,一般有防尘盖,比滚珠中轴耐用点。

网友:
轴承架就是多余,就为组装方便,大大增加故障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慰一下,慢慢折腾啊

还不知道啥时发货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啥时发货呀

想想那骑二八大车子的时候,有东部农村的老汉,脚蹬子坏了后,用黄色硬木做的踏板,厚实好使,(那时候的脚蹬子,是一整根轴,脚蹬子的轴碗带珠子和档的那种,不像现在就是铆个半截的铁棍在塑料里边一穿。爱骑几天坏了就换呗,一对脚蹬子才两块多。【也许是一个脚蹬子2块多,很久没进这种了,忘了价了】)
猿首可以再中间楔进去个硬木滚儿,穿过一根铁轴,右边焊上个链轮,嘿嘿,就OK了。逼急了塞进去个550电机,轴上焊个比飞轮还小的链轮,带一个电瓶就行了,一摁开关--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想那骑二八大车子的时候,有东部农村的老汉,脚蹬子坏了后,用黄色硬木做的踏板,厚实好使,(那时候的 ...

非法改造电动车啊哈哈哈

网友:
拆曲柄有专用工具 我的铝的 使劲敲也没有拿下来 还敲一个凹陷进去了

网友F:
快递也不知到什么时候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拆缷曲柄的,有个顶杆的类似工具。

嗯嗯,已经下单了,就是不知道啥时发货

网友:
确实坏了,可以全塞钢珠

网友:
这车没有修的价值。搭多少钱进去也是白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中轴,有专用的拆卸工具,不到10元,你这个车是滚珠的,可以换成轴承的。要选好轴长 ...

嗯嗯,谢谢提醒
还是撸的滚珠,原设计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汉也需要得心应手的工具啊

是呀是呀,只能等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快递也不知到什么时候恢复~

我不盼着恢复,我出去之前别派送,门口都不让交接,要是送到门市,灵灵也不知道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