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三菱PLC(MITSUBISHI)FX3SA-10MR-CM详细拆解

楼主(2020-02-10):
一台三菱PLC(MITSUBISHI)FX3SA-10MR-CM的详细拆解

FX3SA-10MR-CM是三菱MITSUBISHI FX3s系列微型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中最基础的一款。

模块化结构,DIN35mm轨道安装方式。

6点输入,4点输出,220VAC供电,输入端光耦隔离,输出端继电器隔离,输入输出均采用螺丝(M3)端子排连接。

产品铭牌,中国常熟三菱生产。主面板。输入输出端子排上均有可翻转盖板。

运行开关,USB接口和下载接口(RS422)上也有盖板。这是所有盖板都打开的状态。

PLC的设计理念就是模块化,其本身组成仍可以继续下一级模块化。
黑色部件是可选配的模块组件,这块PLC上配用的是RS232通讯模块。通讯模块用两颗螺钉固定在PLC扩展槽位上。

拆下螺钉卸下RS232通讯模块,模块PCB两侧有4个凸起固定于塑制支架里面。

拆下232通讯模块后卸下三个盖板,再拆下两个黑色的固定螺丝。螺丝刀头指示的地方是面板卡扣位置。

仅仅退开两侧4个卡扣仍不能拆开,还需将两侧4个PCB凸起与卡槽分离才能拆开面板。

拆下面板后的状态。这两块电路板通过那个较密集的接插件实现电气连接。

这层板应该是输入输出端子板。没有螺丝,PCB两侧各有一个凸起,与底壳侧面卡槽分离后可拆出这块端子板。

端子板拆出后,看到最下面就是PLC的电源板了。端子板和电源板通过带卡榫的单排10p接插件电气连接。

电源板由一颗螺钉和底壳三个侧面上的三个卡扣固定。

至此,除了面板外均已拆成单一部件。这是这台PLC的全部零部件。

下面一样一样的仔细看看各零部件细节。
首先是电源板,电源板结构完整,用料厚重,体现的是工业应用注重性能注重可靠性的理念。

DB107是1A1000V整流全桥。STR-W6051S是SanKen出品的内置功率MOSFET的电流模式开关电源PWM控制器。
MURF1040CT是ASEMI出品的10A400V超快恢复二极管。CT357B是CT-Micro出品的光电耦合器。

T1A250V是1A延迟型保险,05200为输入侧共轭电感,1408 5A为输出侧共轭电感。主滤波电容日本化工的60uF/450V。

然后是输入输出端子板。
端子板两端是焊接在PCB上的端子排(每端12位),正面比较醒目的是4只长方形的输出继电器,两种4只光电耦合器。
以及连接上下板的两个接插件。背面还有2只光耦,几片集成电路。

继电器是松下产品PA1a-24V,线圈电压24VDC,触点负载5A。P109是东芝产高速光耦TLP109,CT354是CT-Micro出品的交流光电耦合器。

10p的电源接口中有3p空位,肯定是出于增加220V交流通路的安全距离考虑的。

083AG有可能是东芝的TD62083AFNG,达林顿NPN八通道驱动器。LVC244A为三态输出八路缓冲驱动器。BD9870是DC-DC降压型稳压器。

这是端子板两端的对外连接端子,均直接焊接在PCB上。有光耦这端是输入端,继电器端为输出端。

下面是面板。前面的两块板上没见有CPU,MCU之类的芯片,那就只能在这块板上了。

PCB两端有4处凸起插在框架开槽里,逐个分离后拆下电路板,看到有一片大规模芯片,这块板肯定是这个PLC的核心部件了。

核心板的正反面全貌。

这就是这台PLC的大脑,号称日本顶级加密的Renesas瑞萨系列芯片R5F61652FP。
R5F61652FP是Renesas瑞萨H8SX族1600系列32-Bit CISC Microcomputer,复杂指令集计算微型计算机。
AHC125是三态输出的四路总线缓冲器。那个圆形的像电解电容的器件是0.47F/3.6V的法拉电容。

这块板上也有一片BD9870(降压型稳压器)。AHC138是3至8线译码器和多路复用器。

两张核心板正反面高清大图。可见芯片
R5F61652FP四周引脚涂有保护漆,保护漆在芯片中心部位却做了开窗处理。

最后是
扩展模块RS232通讯接口电路板。ADM232LAR为5V供电的CMOS RS232发送接收器。74HC4049A为六反相高向低电平转换器。

然后将拆散的零部件反向组装回去。得益于模块化和卡扣设计,组装要比拆解容易得多,三下五除二,OK。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产品,人见人爱。。。。。

网友:
有史以来最清晰的PLC拆机图。  这个新型号用在道闸上有点浪费

网友:
学校教PLC,其中就有FX3S。

网友:
三菱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小白问问这玩意是做什么的?

网友:
用料很足啊,挺不错的。

网友A:
三菱PLC唯一的缺点就是自带的端口少,带个485会更好,现在新的带USB了,方便多了,以前的只有422,每次修改程序都要插拔屏幕线,像我这二把刀很费劲

网友:
安川的拆开也和这个一样的做工

网友:
我拆过三菱另一款的,不知道为啥我那款的另一型号,但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款电源板上的所有零件都是名称和电阻阻值,电容也有容量,

网友:
外行人看起来很给力

网友:
看样子是正品,三菱PLC现在仿造的太多了。

网友:
刚接触工业自动化控制,谢谢分享

网友B:
现在道闸会用成品PLC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道闸会用成品PLC做?

不是的。这是一个集装箱智能闸口设备上用的。

网友C:
现在国内很多简易可编程控制器已经把原来的PLC高高在上的市场和地位都拉下来了,很多小微企业用国产的意见足够了,需要长期稳定的一部会用名牌的,就是一句,看做工和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唯一的缺点就是自带的端口少,带个485会更好,现在新的带USB了,方便多了,以前的只有422,每次修改 ...

USB的不太适合工业,因为电位隔离成本高,容易烧设备。还是串口和网口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国内很多简易可编程控制器已经把原来的PLC高高在上的市场和地位都拉下来了,很多小微企业用国产的意见 ...

是的。我用过数套百元级别的基于FX-1S的板式PLC,用于工业小型设备,经5年考验,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只要选对厂家,硬件结构和编程软件设计合理,可靠性还是有保障的。但百元以下的就不建议用了,元件太差可靠性没有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用过数套百元级别的基于FX-1S的板式PLC,用于工业小型设备,经5年考验,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只要 ...

现在简易控制器最大问题是继电器的水分太大,标称使用次数和通过电流都不达到标称值,所以只能外接中间继电器,这样就找出多了一层控制器成本和损害可能性。mos管控制的也是有输出电流不足情况,不过我这边很少用这种控制器,一般都继电器组合控制,就上一年实验性上来一套,感觉很不错。

网友:
漂亮的板子,分体化设计,确实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