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硬盘电磨怎么不行啊

楼主(2020-02-10):
硬盘电磨怎么短接3、6脚也还是停转呢?

网友:
有的无论怎么来都是停的。两分钟也够了吧

网友:
我的就是会顿一下

网友:
接个复位开关,停了再按一下

网友:
电调是个好东西。。。。。

网友:
不同硬盘需要短接的脚不一样,你是什么硬盘

网友:
我的是阻力大一点就停转,烦死人,网上拍了块无刷电机驱动,又碰上疫情发不了货

网友:
我用的IBM硬盘就不停,通电就一直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