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2020-02-10):
复印机里拆出个无刷电机,有驱动电路。不知道怎么驱动

网友:
丝印上好像写的挺清楚的

网友:
三相电机 需要驱动的

网友:
用电力驱动。

网友:
都写着呢~
24V电源,启停控制、时钟。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引线那有标啊,另外可以买航模的电调来驱动  直接接uvw三线

网友:
这是无刷电机,旁边三个大焊点U、V、W。最简单是买个无刷电机驱动板,接上3个焊点就可以转了。

网友:
驱动板也就是十几块,很便宜

网友:
电机那面的电路板,插座旁边不是写了吗,插座每个引脚是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