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AA电池小直手电并改光源 Small Sun ZY-551

楼主(2020-02-10):
姥姥有个小手电,以前装了节南孚漏液然后就不亮了,昨晚她找出来拿给我看,乍一看,这货做工简直是个大山寨,和魅色C8比什么都不是...废话少说,毕竟是老人家的东西,老老实实修好就行了!
手电外观没啥亮点,漆黑外壳,小巧身材:

灯头这边,布满划痕的塑料镜片+塑料光杯+低效率高色温草帽LED,非常糟糕的组合:

尾部开关,胶帽手感很生硬:

做工充满一股廉价的气息:

南孚“漏屎王”电池:

已经被漏液腐蚀的电池仓接触点:

这种手电只能暴力拆解,12合1强行插入镜片并翘起,这镜片也不打算要了:

拆出灯头和驱动电路:

灯头是普通草帽LED:

打开驱动电路的小塑料盒,电路很简单:

里面就是一个电感+三极管外观升压芯片+电容:

芯片上写着“2603”字样,应该是CX2603升压芯片:

此芯片的参数:
输入电压:1.2~1.5V,最高1.8V
输出电压:5V
输出电流:200mA
效率:65%
最大震荡频率:120kHz
应用范围:AA、AAA电池供电的LED照明产品
管脚定义、典型应用电路图:

驱动和外壳通过弹簧接触。给弹簧接触部位搪锡,直接焊上去:

电池正极触点也上锡:

能正常点亮了,不过这色温不怎么样,唉~~~不行,要改造!

论坛积分兑换的欧司朗灯珠:

焊上去,连接导线也换了:

点亮,灯光还不错:

电感扒开看看~~~可怜的线圈~~~线很细且只绕了一层:

拆下,用电子镇流器拆的粗一些的漆包线绕满2层,尽可能增大输出电流:

乖乖躺好~

灯杯截去一部分,灯珠用502粘上去:

剪一小块铝片,手工加工成扇形散热片:

涂点导热硅脂,贴上去,502固定好:

原来的灯板拆掉灯珠装回当垫板,紧紧压住散热片:

废液晶背光板剪下一块圆形塑料片,当镜片:

手电内脏装回,用点力把塑料片按进灯头卡住:

点亮:

照明效果还不错,光斑是散光,比起之前的草帽亮了不少,老人家走楼道什么的完全够用:

测了一下电流,近0.5A,0.5*1.5=0.75W,考虑到损耗,灯珠实际功率近0.5W,2W的LED“降频”使用,再加上有散热,寿命应该没问题:

串2节电池试试,灯光很亮了,电流0.8A,其实这货用14500锂电也应该没问题,灯珠功率余量比较大。我还想拿我的魅色C8送姥姥,就怕老人家不会用。

感谢观看!愿大家身体健康!宅在家多折腾!多学习电子技术!共同抗击疫情!

网友:
谢谢分享,0.8A,南孚也扛不住啊。。。。。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双鹿的电池。

网友A:
频闪明显吗

网友:
这种手电只要装入一节电池,然后用力往前顶,就能将灯板灯杯透明窗从前部顶出来。
完全没必要破坏性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19504&extra=

网友:
曾经在供应那买过10件起批,10支大概共50元能凑合用,结构肯定是一次性压入。

网友:
修好改好是不是可以放抽屉吃灰了 我经常修好些东西感觉又没啥用 然后就放抽屉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闪明显吗

这种接触良好就没有频闪,PWM调光手电中低档才会频闪

网友:
楼主人很不错   我这边也是经常一些老人送些老古董过来维修

网友:
电感自制,不错不错。

网友:
祝愿姥姥身体健康!多来折腾楼主!我看了多学电子技术!

网友B:
我兑换的魅色C8,老是接触不良。包括魅色小直,一样

网友:
见好就收,很不错

网友:
给老人用,就是这种一档的实惠,多档的还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兑换的魅色C8,老是接触不良。包括魅色小直,一样

尾部开关或正极铝环接触不良,可以考虑焊接

网友:
老人家只要能用,都是宝。。

网友(2022-11-18):
我家老人一样喜欢这种小电筒,电池容易买,小巧,起夜神器

网友:
直接给老人家换个18650的手电多好 还不用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