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初音压轴!拆解菊水COM3101示波器给大伙看看吧

楼主(2020-02-10):
赶上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本来原定正月初八的开业日期一拖再拖,说延后到正月十七开业,正月十五一觉睡醒假期还有两天。可是这个正月十六一觉睡醒,假期就TM变成无限延期了,接到科技市场物业的通知,正月17的开业日期被延期,开业日期另行通知。我操变成了无期徒刑!!!!

小区门口也都设置了严格的登记防控措施,进出压根不方便,而且每家每户两天只能放一个人出去采买。大街上除了几个大型超市压根也没有开业的店尼玛..................................

就在今天早上收到了个通知,说9点到11点可以去拿东西,但是不许营业,尼玛快走!洗漱完毕跑去大厦把自己的工具简单的拿出来几件。DPO7104示波器、0-40V 0-10A电源、电烙铁、热风枪、2440示波器、还有今天的主人公KIKUSUI COM3101。

本想着剩下这几天折腾这个CCD自检不过的2440玩玩,也算有点事干,转念一想不如先把3101拆了给大伙看看再说吧,这个破机器可不常见。于是收拾完桌子给DPO安置好,就到了下午两点多,本来还算整洁的桌子也就又开始盖楼。

转入正文开拆菊水COM3101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台机器的性能参数,100M模拟带宽、20Ms/S实时采样,在今天看来实在太渣,但是当年这个体积这个参数,做得出来是实属不易的

OK   看完了教科书,我们看看这台机器的大概相貌,与2440摆在一起可以说是十分小巧可爱的

唯一可惜的是这台机器没有刻度栅格,背光照明,这样黑暗环境下用就显得十分吃力
同时颜值也就大打折扣了,与同样带有栅格照明的2440比一下更为直观

机器按键板,不得不说这个按键设计的十分恶心人,所有操作都只能通过一个飞梭完成,简直反人类,不过这也是受限于体积的缘故,权衡之计

同样是2440的面板,所有调整操作都能有旋钮快速完成,十分舒适

测量菜单,这台机器并没有多少功能,只有频率电压这种基本的,而2440就有好多了

OK    开拆!

机器侧面

机器顶部,塑料块下面是一个串口,可远程控制使用

机器屁股,散热风扇,交流电源输入和直流电源输入口,可以看到这台机器设计的交流输入电压范围很宽

机器另一侧,外触发输入和一个塑料盖子,下面是个并口有可能是接打印机使用

老规矩,拆掉屁股挡板,拆掉外触发输入的挡板,可以看到风扇全貌和CRT尾板

抽出外壳可以看到里面的一张张板卡,这么小的体积做到这种性能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有限的空间被充分利用,塞的满满当当

背面可以看到输入通道模拟前端和巨大的延迟线圈

打开外触发输入的屏蔽罩和输入通道模拟前端屏蔽罩看看内部

输入通道到AD之间还有一块板,上面有各种电位器是校准用的,丝印写明了各电位器的作用

DC输入的电源部分

侧面,示波管偏转驱动板

楼下继续

楼主:
书接上文拆示波器,翻过来机器看正面密密麻麻的板卡,固定压板上写了各板卡的功能和作用

拆掉压板开始从最上面一张往外拿

最上面一张板卡是数字电压表/频率计选配选件,有这张卡就可以测量输入信号的幅值和频率

第二张卡是触发逻辑,主要负责机器的触发功能

十分醒目的飞线

板卡背面,我操...................这TM什么神仙操作!电阻叠罗汉还TM不打胶服了小日本

接下来是扫描主时基,同样的电阻乱飞,愁人

这里要提到一点细节,为了板卡接地可靠,有的板卡会在一脚焊上一坨屏蔽网,用来接触机器铝框架

接下来  字符叠加板,负责把波形和字符叠加显示

下面一张板,主CPU   型号TMPZ84C00AP,东芝OEM的Z80处理器,主频4Mhz

接下来一张板,协处理   NEC产  11MHz

这张板子是负责显示的,应该是显示信号合成到示波管X-Y放大器

这张板子是采样内存,既然是数字示波器,就肯定要有采样缓存的,只不过这个年代的机器不好意思说存储深度而已,你懂得

接下来就是核心A/D转换器了,本机才用两颗日立的ADC,型号为HA19209MP

最后一张是采样控制器

板卡全部拆出,空空如也的机器

在接插件上还是能看得出菊水确实在细节上下了功夫,但是这个板子上搞基的电阻,叠罗汉的电阻,放荡不羁的飞线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板卡大集合,排排坐

机器内掏空了顺道也拆开前面板看看吧,虽说没啥好看的

透过CRT的侧面可以隐约看到CRT内刻度的刻蚀线

OK    拆了个遍给他肠子肚子全部塞回去看看还能不能开机了.....................一把年纪别给他折腾死了

OK   么得大碍,开机挺正常的

至此,菊水COM3101拆解全剧终,感谢各位看官下期节目再见

楼主:
我操    又多占了一楼

算了   初音镇楼吧

网友:
相当于按了暂停键,绝大多数非必须的生产经营都暂停或远程工作了。

网友:
看不懂,不过话说那飞线是原装的还是楼主自己修的?

网友:
这小人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操    又多占了一楼
算了   初音镇楼吧

好大的初音

网友:
有技术,还有那么多手办,我酸了

网友A:
这初音不会是1:1硅胶娃娃吧!价格多少万!!

网友:
好多飞线,还有电阻乱

网友:
LZ确实有钱,这么大的初音太漂亮了,原谅我龌龊的思想

网友:
娃友啊。机器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初音不会是1:1硅胶娃娃吧!价格多少万!!

他那台DPO7054要是去买这娃娃,能把一个标准太平间停满

网友:
这么大的娃娃…楼主没少对她动手动脚吧

网友:
示波器不少收藏啊。

网友:
话说都能直读了,为啥不用荧光线来显示,还弄蚀刻线

网友:
初音和示波器又是从岛国过来的?

网友:
难道是被上家修过的机器?照道理不该有这些低端错误呀,这电阻和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那台DPO7054要是去买这娃娃,能把一个标准太平间停满

我查了下DPO7054二手2万多,这娃娃应该没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操    又多占了一楼

算了   初音镇楼吧

好大的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