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变压器制作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02-10):
现在的充电器都是开关电源的,使用中经常损坏,修理又不值,想用变压器制作一个48V的电动车充电器,用桥式整流,次级电源电压应该选用多少伏的?

网友:
没必要,充鼓个电池至少得三百,买个贵的充电器可用几年,再说电动车免维护电池可没有水电池耐充。

网友:
不行,没有稳压限流会冲坏电池

网友:
我觉得2楼说得对,电子的有运放比较,纯变压器就只能傻充了,非要应急用用48v电池用56v左右就行了。

网友:
社会在进步,老的变压器充电器又沉又笨重,还容易过冲,买质量好的充电器我家里车都换了两个,充电器还是老的随车带的,11年用到现在

网友:
居然会想反向操作?

网友:
次级的肯定也得48V,因为电池满电的电压也在52-54V左右。不过,仅有变压器和整流是不够的,如果是锂电的话还得有控制电路,否则会杯具的。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确实不容易买到质量好的,自己弄只能恒压充电。

网友:
楼主的这个愿望估计很难实现了。见过32V的变压器,但输出电流极小。

网友:
变压器加可控硅控制电压

网友(2020-03-29):
变压器效率太低,个头太大,不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