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废旧煤气灶里面的好东西

楼主(2020-02-10):
煤气灶打火,听人家说可以用电磁炮和特斯拉

网友:
楼主的电路应该是升压器,高压侧直流脉冲放电,应该有高压电容和整流硅堆二极管。等离子点烟器高压侧只有两根绝缘线。电磁加速的装置需要高压电容阵列储能,然后通过功率管突然释放给线圈,拉动铁质物品瞬间加速。没固定好的钕铁硼磁钢,在脉冲式充磁机充磁时,也会突然飞出。特斯拉线圈没有磁芯,工作频率好像在10MHz范围,可以感应气体灯管发光,性能更好的会在高处端连续出现蓝紫光。

网友:
煤气灶点火器的功率都很小,跟特斯拉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