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两个一样的路由器桥接,网络不稳定

楼主(2020-02-10):
这样两个一样的路由器桥接,网络不稳定
按照正常情况无线桥接好以后,过一段时间就会网络不稳定,又要重新把副路由初始化后,重新桥接才能正常上网了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192.168.0不要相同

网友A:
路由器的内存小,时间一长就不稳定了.固件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的内存小,时间一长就不稳定了.固件也不行

但是以前正常的

网友:
信道要固定

网友:
如果以前正常,那你用手机看下你附付的信号多不多。我认为干扰多也可能造成桥接不稳。

网友:
桥接本来就不稳定的,更何况是家用级的无线设备

网友:
影响无线桥接的因素太多了,原因主要集中在信号强度不够、附近干扰多等,而且你这些单频路由很垃圾,老化也可能。

网友:
tp不稳定是正常的,我曾经用过k2刷华硕老毛子无线桥接还比较稳定,就是隔楼层墙多速度慢点。另外无线桥接最好双频,不然副路由2.4G频段要同时收发转速度影响大,2.4G延时也大,5G除了容易被墙挡,延时还好。

网友:
先换个内存在32m以上的再说,想稳定用ddwrt、openwrt、梅林之类的固件比较稳

网友:
下次你试试两个都断电重启,说不定就能用了。

网友B:
主路由是TP的,桥接我用的一个斐讯300M刷的腾达的固件做中继,始终不稳定,经常性断流,后来换了K2,稳定的不要不要的,延迟也低了不少,

K2的原版固件,和老毛子华硕固件,都试了,差别很小,都很稳定。

就是很奇怪,主路由宽带是50M的,K2中继以后稳定到30-40M之间,但是上传居然有40M,甚至50M的时候,比下载还快。

网友:
不大喜欢桥接的。。感觉容易丢包。。宁愿恶心点牵线,免得一直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路由是TP的,桥接我用的一个斐讯300M刷的腾达的固件做中继,始终不稳定,经常性断流,后来换了K2,稳定的 ...

斐讯300M可以刷老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