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爱国者M1播放器外放没声音,插耳机好的,连蓝牙播放也是好的

楼主(2020-02-10):
求助,爱国者M1播放器外放没声音,插耳机好的,连蓝牙播放也是好的
给小朋友买来听故事用的,有外放喇叭,一年多了,突然发现喇叭不出声了…………
1、喇叭测试过是好的,线也补焊过了
2、耳机插孔插上耳机是有声音的,连接蓝牙播放也是好的
3、这个红框的地方很奇怪,斜着焊接了个0欧的类似电阻的贴片,补焊外侧的时候,偶尔外放喇叭有声音出来每个焊点都检查了下,貌似都没问题,就是没声音,哎

求助,请问大家,可能哪里出现问题了?谢谢

蓝色的是喇叭线,进入了LM4890这个音频放大芯片

这个耳机插孔都补焊过了,不知道这种插孔还有控制外放还是耳机的短接开关……

网友A:
耳机和外放是用同一块功放芯片吗?如果是,检查耳机插座,如果不是,顺着喇叭线往前找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和外放是用同一块功放芯片吗?如果是,检查耳机插座,如果不是,顺着喇叭线往前找功放芯片。 ...

蓝色的是喇叭线,进入了LM4890这个音频放大芯片
这个耳机插孔都补焊过了,不知道这种插孔还有那种插入就是控制外放还是耳机的短接开关……
这个实在不懂呢,烦请判断下,感谢

网友:
低电压的电路一般不容易坏,查下电路…………

网友:
目测,很可能是耳机插座的问题。

网友B:
从耳机输出端接功放输入端,如扬声器有输出,那么就是耳机插孔问题,还没输出那么用喇叭线直接接功放输出脚看有没有输出,没有就是功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耳机输出端接功放输入端,如扬声器有输出,那么就是耳机插孔问题,还没输出那么用喇叭线直接接功放输出脚 ...

嗯嗯,谢谢

网友:
把喇叭接到耳机孔位置怎么样?

楼主:
搞定了,是耳机插孔问题,飞线链接耳机插孔3、5接通,喇叭出声了,已经淘宝下单,买个PJ342的贴片耳机孔替换上,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