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暴力拆解欧姆龙电动牙刷充电座(omRon HT-B45CH-HK)

楼主(2020-02-10):
今天收拾杂物柜的时候,竟然翻出来一个欧姆龙电动牙刷的充电座,闲着没事,那就拆开看下里面是怎样的吧。
就是这货
带保险管的插头,这个很容易拆,里面的保险管留着以后可以用

轮到底座了,打开之后,看到满满的灌胶,我有点犹豫要不要继续拆下去了.........

有点在一堆辣子里面找鸡丁的感觉..........

没耐心了,大力出奇迹,直接毁灭性拆解

网友A:
环氧树脂灌封确实很难拆,一般用溶剂慢慢溶解掉,看了电路板元器件示意图,好像是工频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灌封确实很难拆,一般用溶剂慢慢溶解掉,看了电路板元器件示意图,好像是工频无线充电。 ...

是的,应该是工频

网友B:
直接拆报废了。

网友C:
这个看上去用料挺足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报废了。

反正也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上去用料挺足的哈。

做工用料感觉挺扎实的

网友D:
这板子看着就是个加了料的阻容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看着就是个加了料的阻容降压电路。

也用不上什么酷炫的功能,安全稳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