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米家云台摄像机拆机

楼主(2020-02-10):
这玩意非常差劲,经常显示离线。回家升级后,卡在2018041416版本升不上去了,需要卡刷,没带电脑回家,拆了解解气!
座子轴承连接的,旋转用的步进电机和齿轮,上下旋转用的步进电机和另一边轴子。很简单!其它不啰嗦了,发图!

楼主:
只用了两种螺丝

楼主:
夜视红外藏的很深

楼主:
话说现在手机发帖传图片这么爽!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三天前断线了,现在死活都绑定不了了,米家,小蚁app各版本,能找到的都试了一遍,wifi能连接成功,就是死活绑定不了

网友:
好像是后焦距很短的镜头,配的是超薄款红外截止切换器。有些太实惠的多功能行车记录仪,很可能在半路上经常死机。

网友:
同款的路过,看你的手机也支持OTG啊,OTG线+读卡器不能操作吗?

网友:
我买的360,稳如狗,至少2年没断过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现在手机发帖传图片这么爽!

看来还行。

网友:
我的一直在线,就是前段时间红外坏了,按照论坛的教程换了灯珠就好了!

网友(2020-05-09):
这种情况最好是寄修吧

网友:
我之前买的一个用了近两年,没什么问题。感觉很稳定,清晰度也高。

清晰度至少比海康旗下的萤石要好。后来又帮亲戚家买的399 RMB一个的萤石摄像头,实测效果也还是没有米家的这个好

网友:
目前在用,很稳定没出过毛病。

网友(2023-02-12):
摄像头里面怎么这么脏? 是锈迹还是焊渍? 清洗下

网友(2023-03-28):
看着还行,比杂牌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三天前断线了,现在死活都绑定不了了,米家,小蚁app各版本,能找到的都试了一遍,wifi能连接 ...

想用时间长还是海康威视的吧,萤石

网友:
看来设计有问题

网友:
还有滚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