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啥型号路由器穿透力比K2P强?

楼主(2020-02-10):
家里K2P放在客厅,结果到儿童房要过三道实心墙,信号很差。ipad放那里上网课总是卡,speedtest测了下行四五兆。
去年装修还以为不用网线口了,墙上的网口都堵住了。

现在加有线AP都没法加。

若是无线连AP没啥意义,还是慢。

就想着还有啥穿透力强点的路由器?

K3如何?感觉这货坏的不少。
华硕的又咋样?

网友:
一个覆盖不了 建议华为Q2或是领势ac6600 AC4400

网友:
以K2P的能力覆盖不了的,其它单路由也别想。加个路由无线中继。或是用电力猫连接。

网友:
有时候,不是路由不行,而是用户设备的无线不行。若路由发射接收强,不代表手机接收也强。

网友A:
一对wifi电力猫解决

网友:
我用过华为A1,信号不比K2P差,当然带机量肯定没K2P多。各种骚操作也没K2P多。

网友:
功率再大就超标了。
改k2p 一根天线为定线天线,(加半个易拉罐试试)
加个wifi中继
跑网线,加ap。

网友:
网线口 都敢封堵不用了?

我装修预留 四根20线管 从弱电箱 拉到 电视柜这边, 每根管可穿两条6类粗线,
到每个房间也是 两根线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对wifi电力猫解决

一对电力猫绝对好使!!!

网友:
穿透强没用呀,你使用的设备如iPad发射不了这么强的信号的

网友:
红米路由器!起码5g比k2p强一丢丢

网友:
光路由信号强也没用,终端只收不发?

楼主:
面积也不大,距离也不远,就是三堵墙,其中两堵墙还是垂直的。
放的姿势不对?

网友:
有时候不是路由器不行,也许你建筑物加的钢筋或气砖,蓝色的气泡砖,50*20cm的是矿渣砖,会屏蔽信号,还有就是部分瓷砖或普通水泥砖。

网友B:
这玩意辐射大,我是k2p主路由,加10元左右垃圾路由器做ap用,每个房间放一个,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积也不大,距离也不远,就是三堵墙,其中两堵墙还是垂直的。
放的姿势不对? ...

你完全没理解wifi,它是需要双向通讯的。意思是路由发射的信号虽然很强,但你的设备发射的信号太弱路由器接收不到,那也没用!最好是使用电力猫或者带功放的5G路由无线桥接。推荐5G桥接,这样既能得到高速度+大覆盖,也不会浪费K2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辐射大,我是k2p主路由,加10元左右垃圾路由器做ap用,每个房间放一个,非常好用 ...

我得扔天花板上了,只能无线桥接。。

网友:
百米生活2试试

网友:
这玩意辐射大,我是k2p主路由,加10元左右垃圾路由器做ap用,每个房间放一个,非常好用-
--------------------------------------------------------------------------------------------------------------------------这个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