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九州风神RGB风扇 5V/3Pin

楼主(2020-02-10):
品牌:九州风神
型号:df120
准备拆开改造里面的灯板,因为灯控的接口是3pin的,只支持同步不支持异步。准备拆开改造让其支持异步。这样就可以分别控制每一个风扇的灯光显示了。之前也拆过一些风扇,有的后面有卡子。有的可以推出来。但是这一款需要开后门......

网友A:
这个结构不是强拉还有别的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不是强拉还有别的可能吗?

拉了,没有开...再用力担心臂断掉

网友:
撕开后背标签后,用烙铁或者小刀开孔就可以看到卡扣了

网友:
强拉,受力点不能在扇叶上,容易断。

网友:
好像类似AVC的液压轴承,底部整体塑料没有孔,需要两个强力粘钩,粘住后突然用力外拉试试。我以前拆悲剧过一些,转轴还在外框,扇叶中间裂开。成功的话,应该跟铜轴套一起拉下来。另一种方法底部开8毫米直径孔,把里面卡簧弄掉。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只能背面开孔了。

网友B: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力出奇迹

我不擅长大力

楼主:
已经打开了一感谢各位。稍后再上图

网友:
用手推扇叶

楼主:
全部拆解完了,基本上也算是无损拆解了

网友:
果然有卡口片

网友(2020-07-28):
果然还是含油轴承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