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的万用表写了全量程保护,是否意味着不会烧表?

楼主(2020-02-10):
我看说明书上写着电阻电流档位过载保护1000Vrms
但是电阻电流测量那一页下面星号注明的是输入60VDC和30VAC

楼主:
为什么看似有些矛盾,是否我理解的有偏差

网友A:
防火灾不救表。电阻档去测电压或者电流很容易挂的。你注意看,电阻档跟电流档的插孔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灾不救表。电阻档去测电压或者电流很容易挂的。你注意看,电阻档跟电流档的插孔都不一样 ...

我看某宝宣传页面某型号表插220v市电拨盘转一圈都好好的,这个宣传有参考意义吗?

网友B:
所谓全量程保护,是指你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比如你用2V的交流档测量220V电压,表不会挂,但你用电流档去测量220V电压,你会看到火光一闪,轰的一声!!然后把表扔垃圾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全量程保护,是指你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比如你用2V的交流档测量220V电压,表不会挂,但你用电流档去测量 ...

电流档测电压的话,是不是任何牌的万用表都不只烧掉保险丝,还会必然损伤内部除保险丝以外的其他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档测电压的话,是不是任何牌的万用表都不只烧掉保险丝,还会必然损伤内部除保险丝以外的其他电路? ...

要看电压和级别,设计规范的在规定范围内短时间,用电流档量电源,应该只烧保险丝。表笔尖可能也会烧融。很多表做不到是不正常的现象。以前公司工作表是77,这种事时有发生,一大盒国产保险替换用,50只保险都领完了也没见有谁烧表。要安全就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电压和级别,设计规范的在规定范围内短时间,用电流档量电源,应该只烧保险丝。表笔尖可能也会烧融。 ...

你的意思是电流档测电压只要不在1000v以内正常表都是保险丝烧毁其他元件正常么?
安全就要福禄克意思是说高压时更能保证人生安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电流档测电压只要不在1000v以内正常表都是保险丝烧毁其他元件正常么?
安全就要福禄克意思是说 ...

还有相应的cat级别之内,才能做到。
比如家庭中的220V,属于cat2,那么一般标有cat2 600v的福禄克可以做到不烧表,不爆炸,但接触电弧仍然可能把你表笔尖端烧化,你仍然可能看到电弧并听到响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电流档测电压只要不在1000v以内正常表都是保险丝烧毁其他元件正常么?
安全就要福禄克意思是说 ...

一般福禄克的标准是cat2 1000v,cat3 600v,当然其它表厂只要标这个的就应该也能做到,但国内相当的一部分厂家是做不到的,从设计之初要有一系列规范和措施以及试验来保证,节前还因为此事在坛子里互怼过,不明不白被扣了个不爱国的帽子。熟悉规范的话应该一眼可以看出设计上的问题。这在设计上不仅是电压高低的考量,还要考虑保护电路的动作时间,失效模式,在最高电流下的载流能力分断能力……这东西讲起来基本就是手持万用表的核心设计了,而ad的方案由于基本上都是常用的几种反而不需要太多工作量。
简单说如果你熟悉这部分,对照电路和实物,不用福禄克国产表里也能找到安全的。如果不熟悉打算按照上面标识决定,那么还是选大牌福禄克,安捷伦,日置都有不错的产品。这里面可能福禄克最便宜

网友:
防烧意思是防起火燃烧,玩文字游戏的

网友:
除了电流档测电压无解,其他全档位防烧没问题

网友:
只要你不用电流插孔去捅电压。没事。  你用电流插孔去捅220 即使你拨盘没调到电流档, 也会炸

网友:
仔细看了看,好像说明书是有点自相矛盾。
难道“全保护”是说“电阻挡过载只会烧保险而不会烧表”?

拆了分析一下电路设计就能知道了吧

网友:
保护卖点,其实用错档还是一样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