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热水器e1/e2故障报警

楼主(2020-02-10):
就在刚刚,刚刚去溜达本小区。热水器报警漏电,实测假漏电。
故障图片。E2有时E1

手机好难编辑,看图吧。
拆出维修口,表笔对着热水器金属内胆对人体电压10V多,且我还是站在木凳上。

对淋浴金属有8V多点。

机主家里是自建房,没有线,为 安全已经明确跟他说淋浴前必须断电。最后在外壳接了个等电位假地线到墙体,消除压差。
机主的喷头刚好在维修口底部,且很近,导致使用时蒸汽进去,最后用吹筒加热拆电源板烘干,并维修口打上封口胶就没事了,赶紧盖赶紧回家,因为特殊时期串门有点*险。相片拍的少见谅。

网友A:
假漏电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能完全修好吗?我这也有一台开机就报漏电的,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漏电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能完全修好吗?我这也有一台开机就报漏电的,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

手机不知道怎么编辑,机主的喷头刚好在维修口底部,且很近,导致使用时蒸汽进去,最后用吹筒加热拆电源板烘干,并维修口打上封口胶就没事了。最后接了插座接了根假地线(自建房都没有地线)。

楼主:
越编辑越乱了....编辑看不到的图片保存后就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