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 新人小白第一贴

楼主(2020-02-10):
家里一个老式的充电器,里边是环形变压器,有四个GBU808整流桥并联 请问可不可以用一个大功率的替代呢 谢谢啦

网友:
终于遇到会的了,可以。

网友A:
是可以这样接,但是换这种安装不方便吧?体积会大很多

网友B:
这是整流桥,怎么说是四只并联的呢?你可以用电压更高,电流更大的整流器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这样接,但是换这种安装不方便吧?体积会大很多

考虑到空间够大 另外焊接也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整流桥,怎么说是四只并联的呢?你可以用电压更高,电流更大的整流器代替。。。。。 ...

就是这个这个样子的 是并联的吧

网友:
当然了,原本这么设计是无奈之举,好点的6个808并联,为了最大限度的使用散热片,每个都竖着焊接在板子上,就是48A,而平常能找到的扁片,最多25A600-1kv(一块五左右)还怕遇到假的,如果那样的话,倒不如买几个拆机808来用(大概一两毛一个)一般正常情况下,坏就坏其中一个(我给窑上修的专门给柴油机电瓶充电的12/24的充电机,就是6个并联,输出经常反接导致烧桥,最多坏俩,已经换烦了,也曾经想给换个金桥35A1K,感觉不上算,一个金桥5-6¥呢,参数上也不占优,万一是山货,就更惨了,尤其板子上带着7812,电流检测等等比较复杂,很多线过来,弄断了就不知道哪掉的了。)
最主要的是,某些时候,这玩意4个全桥各当半桥用,是横向对折的那种用法,俩AC并联,然后与另一半桥再拼合,是这么用的。

网友:
其实可以用四个大功率肖特基组成桥,发热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