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TL-WR941N V4.1刷固件成砖,请大神给个ttl连接图。

楼主(2020-02-10):
救助 TL-WR941N V4.1刷openwrt后,无wifi,无网页设置介面,但可以有线连接,通过网线刷回原厂固件后成砖,只有sys和wan灯2秒一闪,pwr灯常亮,现想通过ttl救机,请大神给个可用的ttl连接图。这张图网上找的,不知对否,串口收不到信号。

网上图片

网上图片

楼主:
白色横线这头rx-tx-gnd三个 波特率设置115200 显示正常 但输入tpl 中断进程无效
U-Boot 1.1.4 (Apr 12 2013 - 19:34:20)

AP93 (ar7240) U-boot
DRAM:
sri
#### TAP VALUE 1 = 8, 2 = 8
32 MB
id read 0x100000ff
flash size 4194304, sector count = 64
Flash:  4 MB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ag7240_enet_initialize...
No valid address in Flash. Using fixed address
: cfg1 0xf cfg2 0x7014
eth0: 00:03:7f:09:0b:ad
eth0 up
No valid address in Flash. Using fixed address
: cfg1 0xf cfg2 0x7214
eth1: 00:03:7f:09:0b:ad
ATHRS26: resetting s26
ATHRS26: s26 reset done
eth1 up
eth0, eth1
Autobooting in 1 seconds
## Booting image at 9f020000 ...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Error: Bad gzipped data
GUNZIP ERROR - must RESET board to recover

网友:
直接拆闪存最省事

网友(2020-06-16):
分别回答你的问题
你1楼求接线图,看你二楼已经会了,就不回答了
tpl无法中断,建议换个secure-crt,就可以了,
有条件的话先刷个breed控制台
tftp 0x80000000 u-boot-tp.bin
enet1 port3 up
dup 1 speed 1000
using eth1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2;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
Filename 'u-boot-tp.bin'.
load address: 0x80000000
erase 0x9f000000 +0x20000
cp.b 0x80000000 0x9f000000 0x20000

包自己去网上搞了
刷了breed控制台,以后随便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