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键盘不灵怎么破

楼主(2020-02-11):
就是有几个键需要大力按才有效,不知道是因为长期外接键盘使用还是键盘进灰的缘故,键盘是普通的笔记本键盘结构,键帽抠下来可以看见弹性胶碗。
电脑停产多年,单独买键盘价格虚高,请问有无修复个别按键的方法,整个胶碗貌似是连成一体的

网友:
我的用了9年的华硕笔记本也是这样,特别是那些不常按的键,也是这种蝴蝶键盘   就是感觉是键盘的缺陷

网友A:
估计氧化了,或者是触电脏了。我瞎说的,根据遥控器清洗经验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氧化了,或者是触电脏了。我瞎说的,根据遥控器清洗经验得来的。

这种的键盘好像是无法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氧化了,或者是触电脏了。我瞎说的,根据遥控器清洗经验得来的。

蝴蝶键盘,洗不了

网友:
拆下来后直接搜键盘型号,一般都是通模,键盘X宝一大堆

网友:
2570P,2560p的键盘吧,我也是这样。

网友:
我百度了一下,好像也没有相关资料,后来还是只能上淘宝买键盘来换。

网友:
1.外接个键盘
2.买个蓝牙机械键盘自己搞   移动也方便

网友:
馊主意:拿个针头,捅进皮碗里,然后把触点使劲摩擦下试试。提示:未经测试,只是说说。留作万不得已时尝试。

网友:
淘宝买个键盘换上。

网友:
我修过,把皮碗直接铲下,擦干净导电胶和电路,用很少的手机屏幕胶粘上就好了,没那么多禁忌

网友:
在淘宝上买个二手的键盘应该不贵吧。。我的联想的30块钱。。

网友:
我的是2560p  也是好几个不灵了   也拆不开   最后换了个

网友B:
笔记本那破键盘你也用?我都是外接键盘,那才有手感,只要开机键好使,其他都无所谓。另外,不好使也许是这几个键周围的固定的东西松了或断了?

网友(2020-04-18):
换键盘吧,我也是多次折腾,最后只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那破键盘你也用?我都是外接键盘,那才有手感,只要开机键好使,其他都无所谓。另外,不好使也许是这 ...

我也外接,手感到还其次,主要是金属壳漏电(你说你ABD都不用金属,就C面掌托用金属是什么骚操作?),所以我不喜欢金属壳

网友:
按住键帽不放大力搓动几下,我就这样整好了我的T42

网友:
针筒往皮碗里打点WD40去

网友:
笔记本都是换键盘了,单键修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