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呕!大型翻车现场: 松吉电动车,电机情况真的意想不到!

楼主(2020-02-11):
今年跑大老远收来的二手车。想不到,,,想不到啊!大翻车!

车19年3月出厂,拿车时候就发现问题多多:
1、前刹车被拆烂了,缺件。
2、后轮缺气(不是没气),现在修车的也没开门,只能回家再打气
3、电池严重亏电
4、电机严重异常摩擦(一开始以为是刹车摩擦了,也就没多想)
5、车把三速按钮损坏
6、车篮严重撞变形
自带了一块锂电池,插在充电口,搭电开回家,后轮又缺气,开得很辛苦!幸好是真空胎,如果是普通胎缺气还继续开的话,那就报废了!真的想不到才用了刚刚好一年的车,怎么被造成这样子的!!

电池,搭电回来之后测每个都有6v多点。

充电吧,找出来一个所谓的双重脉冲充电器,绿普尔的充电器,应该不像那些杂牌吹得那么厉害

看上这个车的电池仓了,可以放4812或者4820,原配4812

电机异常摩擦,拆下来了 ,排除了刹车摩擦之后,那就是电机的问题了

撬开防水橡胶,检查是不是轴承坏了

打开

往里面灌入神油,神油的口被我改装了个针

挤进去了大量,两边都放了大量,并且放置了好久,情况都没有好转

现场已经很乱。。。。。

电机

松吉的

六角打开

拉马

嘭一声开了

呕!!

呕。。。

呕!!!真的无法想象那么新的车里面竟然那么恶心。!!严重生锈了!!!

拿高压水冲了一下。

算干净了。,不过磁铁上面还吸着一些铁屑,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弄下来呢??

晾干。。。

网友:
护住线圈上铁刷,刷干净,喷点油上去,不知道能不能喷点漆防锈

网友:
腐蚀有点严重了 建议装回去出掉在收一台

网友:
小朋友有免费的神油?

网友:
好惨,这个拉马好用哈哈

据说用口香糖可以把磁铁上的渣渣粘下来哦

网友:
看情况,不会是买的二手车吧。

网友:
找个更强的磁铁试试

网友:
工业空气喷枪

网友:
算了吧!卖废品,重新买个新车吧!

网友:
像是进水了,车轮泡澡了。

网友:
钢丝刷先刷去大面积生锈的,磁钢吸附的铁末子,可以用透明胶带去沾,或者面团去蹭,楼上说的口香糖效果就不错。

网友:
在我眼里这都不是问题,二手都这样的,没有个心理准备最好不好碰二手。

网友:
这学费交的,老道也有失算的时候

网友:
这车是掉水井里了吧?

网友:
这电机泡过水呀

网友:
这电机严重到报废啊。

网友:
电机问题可就大了,不过咕噜不小还是可惜了。

网友:
二手的要买品牌的,差别不是一点点

网友:
磁铁生锈了很麻烦,自己也没条件电镀。换磁铁?麻烦

网友:
手持同款百得吸尘器
这电机是妥妥的进水了吧。。。。怎么锈成这样。。。。
铁屑可以拿纳米双面胶粘掉,那种透明的柔软的,有一定厚度的双面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