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帮平板电脑的电池充电的时候反接结果烧了

楼主(2020-02-11):
刚充完手机看到平板电脑好久没有修好就想着去把平板电脑的电池充一下吧。免得电量丢失太多失效了。接上了显示蓝色灯。充电应该是红色灯亮才对啊。我松手断开,红蓝两色灯都亮,我想着是不是我接反了呢?忘记了卖家说过不可以反接的了,结果立即两个灯都灭了。还可以修吗

网友A:
也就1,2块钱的东西,还修啥

网友B:
看标题觉得是电池接反烧了平板,看图像是烧了充电板?

谁充手机平板不用充电器,反而用这个充电板充的。头一次见。
年前首件不到1元包邮的板子有必要修吗,当然想修是一定可以修的,
你都能修平板电脑了,连个4056充电板能不能修都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1,2块钱的东西,还修啥

就想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4056芯片烧了,那个大的

网友:
接反4605必烧啊!我已经烧了8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觉得是电池接反烧了平板,看图像是烧了充电板?

谁充手机平板不用充电器,反而用这个充电板充的。头 ...

不知道了。我更新了你看看怎么修复好,这个是kindle,触摸屏失灵了,买触摸屏幕就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