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FIOS 12V 3A电源改集中供电

楼主(2020-02-11):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抵抗疫情,从年初一开始就每天宅家里,也好可以折腾一。我的客厅电视位置有5个设备要用12V电源,由于是新房去年国庆刚拉的电信光纤,光猫+K2P路由+2个机顶盒+无线门铃,当时用手里的DELL 18A电源改的集中供电,前几天闲来无事测量了一下这个DELL电源的功耗,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条,空载功耗大概有8W上下,如果带上光猫跟K2P快20W了,这一年下来可要不少电啊。找出以前买的几个台达代工的FIOS 12V 3A电源,改了两个,其中一个3组输出另外一个2组输出,这个电源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输入两级EMI滤波,输出是固态电容加红宝石zlh系列加电感,散热片超大

实测两个FIOS电源空载功耗只有大概1W(不太准确,反正比DELL那个低很多),加路由跟光猫估计10W上下吧

网友:
这电源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A:
晕,为什么不搞个母头引出几个公头?

网友:
质量好的小电源空载时用功率计几乎测量不出功耗!

网友:
台达做工,真的好东西

网友:
那个DELL电源,也是好东西啊,当年买了好多个,现在手里还有两个成色超新的

网友B:
我手里的dell 18A空载不到2w 啊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暂时没找到电源。不过楼主为何不在后端加转接头呢?这样能省好几根线,不那么凌乱。

网友D:
这台达12V电源6级能耗,就算2两台待机功耗表根本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的dell 18A空载不到2w 啊

这个DELL电源有几个版本,看网上的帖子,我手里这个刚好是空载功耗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暂时没找到电源。不过楼主为何不在后端加转接头呢?这样能省好几根线,不那么凌乱。 ...

倒也不是为了省,一是原来的DELL电源上就有可以剪下来用,二是我的布线问题这样才能既把线藏起来看不到又不兜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为什么不搞个母头引出几个公头?

把DELL上的线剪下来重复利用,同时布线可以更加合理

网友:
台达代工的,做工不错。

网友E:
我是用一个180W的电脑电源,一拖N,光猫、路由、外置硬盘、电视盒子等等,其实就外置硬盘耗电大一些,感觉挺浪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台达12V电源6级能耗,就算2两台待机功耗表根本测不出;

不是待机哦,是开机空载状态,我这个版本测量大概有50MA左右的电流,算下来220V就是11W了,因为光猫跟路由要长期通电,所以只是待机功耗低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一个180W的电脑电源,一拖N,光猫、路由、外置硬盘、电视盒子等等,其实就外置硬盘耗电大一些,感觉 ...

是啊,关键是效率要高,我现在机顶盒带个移动硬盘也没问题。用大电源还占地方

网友:
我的一个路由器电源就3.5a

网友F:
这个12V 2A买过。。买完过了段时间发现有12V 3A。。吐血3升
因为外壳标签是100V的,所以不太好卖没啥人推广。。。
实际是220V通用,因为里面主电容是用400V耐压的
就明和12V 3A带2个设备有一点点风险,有的设备可能功率会偏大吧

网友:
小的12V电源可以接QC2和QC3的快充移动电源试试,我试过小米2万二代可以12V充电。大的12V电源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当初在中关村中发电子市场里买的10A,超过12A后好像PPTC自恢复保险丝动作,需要等几分钟再插上才能恢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12V 2A买过。。买完过了段时间发现有12V 3A。。吐血3升
因为外壳标签是100V的,所以不太好卖没啥人推广 ...

不会吧,以前在某鱼看见,卖还挺不错的啊。另外很赞同你,带2个有点勉强了,带3个感觉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