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救 直接充这种滑板车电池组

楼主(2020-02-11):
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充这种电池组啊???

网友:
找原配充电器或者电压有保护的充电器

网友:
确定电压,找合适的电源,充电器也好,什么也好,直接正负对接

网友:
锂电池用恒流恒压的充电器,急用的话可以用电压差不多的普通铅酸电池充电器,算好时间不要过冲,冲个89成满就可以了

网友:
看好电压,找一只同电压的锂电池充电器最好(电动车的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
一般情况是36v的,测量下电压,找一个小的恒流恒压电源就可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