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实在无聊修一个棒子版苹果24v电源

楼主(2020-02-11):
这个电源是t12里面的,以前炸过整流桥和保险丝,修上了就滋滋叫,带载就打嗝,买的台达2.65a换上
在家不出门实在没事做找出来修一修!
方案是13843 没见过这pwm芯片啊,度娘搜一下是和3843一样的,心里有底了,滋滋叫看6脚驱动电阻101 依据我多年修电动车充电器经验正常应该是22欧姆替换没效果,仔细想想不能他设计错,
那就是奔4脚和8脚ct rt频率了,测量芯片每个脚电压都对,无奈拿出玩具示波器量4脚对地波形,5.8kz
这频率肯定不对啊,20kz以内频率人是可以听到的,384x芯片典型频率48~52kz 取下测量4脚对8脚电阻12kΩ没问题,又取下4脚对地电容2200pf 有点低啊,查pdf根据公式计算都快上100kz了,怎么才5kz,13843里面晶振坏了?又不像,陷入僵局
拿出手电仔细找跑线看下吧,发现了一个想不明白的地方,4脚对地竟然不止一颗电容看图4脚和8脚交叉地方是实心点画图时候没点
就是这颗,28nf而且经过一个mos管从地接过来的
并到4脚眼睛都看花了,绝对没见过,非常的神奇
就是这个电容,取下来量的,加上它的容量并到ct上 算频率就对了,为什么这么设计?
为了验证找了一个472的高压瓷片4.7nf的替换原来c21这个电容,上电

这下听不到滋滋叫声音了,频率用玩具示波器看了下,20kz了,等我有空找到222贴片电容换上就能在40kz左右这个棒子版的苹果24v 1.87a电源又可以复活了!

让我到最后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加一堆件去并联电容?这么并联起什么作用?改变频率?可画的图显示也并不能随负载切换,上电mos导通,电容就并联上去了!

网友A:
哦,估计是调整振荡频率,EMI啥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估计是调整振荡频率,EMI啥的考虑

关键是它接了两个啊,我只见过接一个4700pf的,没见过接两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它接了两个啊,我只见过接一个4700pf的,没见过接两个的

我改了回复。可能是上电和掉电期间,调整振荡频率用

网友:
是不是可以调整功率?

网友B:
不懂帮顶,也有个苹果电源挂了,换了pwm,mos和桥,上电无短路无输出,是不是要接某个阻值的电阻当负载欺骗才能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也有个苹果电源挂了,换了pwm,mos和桥,上电无短路无输出,是不是要接某个阻值的电阻当负载欺骗 ...

24伏的苹果电源没遇到过需要接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4伏的苹果电源没遇到过需要接电阻的

谢谢指点,看来是没修好,放弃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看来是没修好,放弃了哈哈

前几天我的苹果电源烙铁摔了 无输出 拆散查了半天 发现电感虚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我的苹果电源烙铁摔了 无输出 拆散查了半天 发现电感虚接

我的也是烙铁用的苹果电源,无奈技术不行,现在只能外接笔记本电源供电了,功率不如从前啦,等有空再翻出来修修看,哈哈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可以详细分析,疑难杂症也好处理。

网友:
楼主的两套工具很实用。有链接可以PM一下吗?

网友(2020-10-14):
我这个电源是芯片外接电源锯齿波频率在15k,基准电压正常,但一接市电断开驱动电阻基准电压就成方波了感觉芯片一直在重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2-06-01):
朋友,你的那个普源1052的FPGA还有吗?你说买了三片,我的也是这个坏了
能加个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