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关于固态硬盘开卡转接卡的研究

楼主(2020-02-11):
对于固态硬盘开卡,转接卡算是必备工具之一。
目前sata转usb的桥接芯片,也有很多厂商在做,智微(jmicron),祥硕(asmedia,威盛(via)等等。

玩过固态硬盘开卡的都知道,JM20329算是专用的固态硬盘开卡神器,可以开众多主控的固态,除了JM20329,其它的桥接方案能不能开呢?今天来研究一下。

手里有几款转接卡,usb3.0的有ASmedia1153E(优越者),JMS576(斐迅拆机),JMS578(英菲克);usb2.0的有inito-1608L(希捷拆机),JM20329。

先拿SM2258xt的盘试一下。
通过尝试发现,短接上电的情况下,任何一款转接卡方案都可以被开卡软件正常识别并开卡成功。

难道JM20329神器的江湖地位不保?
也不是!

开卡成功后,正常使用的盘,不短接,通过ASmedia1153E,JMS576,JMS578直接连电脑,能认盘,能出盘符,但这时,开卡软件是认不到盘的。
但JM20329情况就不一样了

正常使用中的盘,通过JM20329直接接电脑,开卡软件是可以正常识别的,而且可以查看颗粒ID,固件信息,坏块信息以及盘的其它属性。
实测inito-1608L同样也行。

看来JM20329作为开卡神器,还是有一些特殊功能的。

因为慧荣主控用的最多,所以这次拿SM2258xt做这个实验,实测多种桥接方案都可以支持慧荣固态的开卡。

对于其它厂商的主控,情况就不一样了。

目前得知,智微的主控,比如JMF60x,JMF667,670等,还是需要JM20329的。另外,SandForce主控开卡,还是尽量选用inito的桥,点序AS2258开卡,需要用ASmedia的桥。选用其它的桥,不一定不行,但可能成功率低或有其它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A:
ASmedia1153E刷一个版本的固件(具体哪个记不清了,相对较老的一个)可以做到不短接认盘开卡工具读数据(读rdt)

网友B:
各种转接卡都有,更多目的不是为了开卡

我就是为了有些时候帮朋友同事导数据什么的方便,所以各种类型的都买了,就算同主控不同品牌的 也买了

NVMe转接卡,我都买了七八种了,单主控就三种,Realtek的,ASMEDIA,还有JMS的。主要是前期的盒子设计的不行,不方便拆卸,后来慢慢的各种方案的出来,就陆续的多买了几个

毕竟兼容性问题还是存在的,加上供电设计不同,所以多准备点没坏事,反正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media1153E刷一个版本的固件(具体哪个记不清了,相对较老的一个)可以做到不短接认盘开卡工具读数据(读 ...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不过手里有主力JM20329,其它的我都很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转接卡都有,更多目的不是为了开卡

我就是为了有些时候帮朋友同事导数据什么的方便,所以各种类型的都 ...

我的除了用于开卡,其它的时间基本都在吃灰。开卡用的最多的JM20329,来开慧荣和JMF。偶尔用admedia开as2258。去年手痒撸的斐迅和英菲克放着都快长毛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Smedia1153E刷一个版本的固件(具体哪个记不清了,相对较老的一个)可以做到不短接认盘开卡工具读数据(读 ...

把固件清除掉,或者刷非uasp的应该可以直接识别。

网友D:
我的88NV1120挂了,还在那扔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88NV1120挂了,还在那扔着呢

88NV1120至今没有开卡工具流出

就算拆颗粒也没用,早期用的颗粒都很垃圾(当然它支持的颗粒很多,B0KB、L06B、B16、SKHynix 2D\3D、等)

性能太差,固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固件清除掉,或者刷非uasp的应该可以直接识别。

无固件也是可以的,有固件的话我之前测试过只有一个版本可以不短接认开过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88NV1120挂了,还在那扔着呢

扔着多可惜啊,搬板子或者改U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扔着多可惜啊,搬板子或者改U盘吧

不会植球啊

网友E:
20329c版和d版都有,准备搞个1153e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media1153E刷一个版本的固件(具体哪个记不清了,相对较老的一个)可以做到不短接认盘开卡工具读数据(读 ...

怪不得我之前有个1153E的跑完rdt不能读数据,短接就没有rdt数据了,原来是这样

楼主:
熟能生巧,练练就OK了。
如果改U盘, 买的板子自带锡球,不用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329c版和d版都有,准备搞个1153e

c,d啥区别?我看了下,我的是D

网友:
引用 楼主:
c,d啥区别?我看了下,我的是D

好像是兼容性问题,有3个版本c d e

网友:
JMS的有读写900多的转接芯片,都有跟U盘差不多大的成品出来了。

网友F(2021-03-02):
引用 楼主:
我的除了用于开卡,其它的时间基本都在吃灰。开卡用的最多的JM20329,来开慧荣和JMF。偶尔用admedia开as2 ...

ps3111呢,jm20329开不了

网友:
大哥,能不能出一版,m.2,桥接转接卡,不知道怎么搞,是转usb,还是在直接插主板?,希望开一版教程,混sata的进军m.2:lol: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F:
ps3111呢,jm20329开不了

我用jms578开过2张ps3111成功了,再一张东芝3d颗粒的就不行,也是ps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