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一台尤利特YD-7026车载充气泵的小改进

楼主(2020-02-11):
亲属的车载充气泵坏了,说能听见电机转的声音,但不出气,让我看看。我以为玩完了,估计是连杆断掉了。但拆开发现没有断的东西,只是齿轮、连杆掉下来了,很容易就安上了,但也很容易还会掉下来,怎么办?下面进行小改进,完美解决问题。
今天的主角——车载充气泵。

压力表。

底部。

商标及参数。

拆开发现齿轮、连杆脱落,这个齿轮、连杆还真都是金属的,看到坛友拆的是塑料的。原来没有这么多黄油,是我后加的。

细看。

仔细观察,齿轮固定轴顶端没有卡簧和螺丝固定,齿轮很容易脱出。

曲轴顶端也没有固定的螺丝之类,连杆也很容易脱出。

这样很容易安装,但也还很容易脱出,怎么办?突然有个设想:如果用一个铁片档一下连杆,齿轮、连杆是不是就不会掉下来了,就这样。

但这个铁片怎么固定呢?看到底盖的这个位置有个方孔,可以固定铁片(严重怀疑原来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相应的构件,没有安装)。

固定。

盖上底盖铁片的位置,应该能起到作用。

合上底盖,通电试机,完美修复。看来这个是设计缺陷(或者设计时有挡板,实际没有安装,才出现这个问题)。这个车载充气泵做工很粗糙,但可以用,作为车载应急是完全可以的。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个至少是金属活塞~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外形的气泵,(不确定是不是同型号,泵在车里,没有去看),气压表指针零位正确,示值却偏差太大。4S店充气2.4,此表测量为3.0,也就是示值会高出1/5的比例。拆开看,表头没有能调整的地方(工业用表一般有调整灵敏度的杠杆)。也想不出让气压表Ω圈变硬的方法,只能自己按照比例估算实际的气压了。

网友:
容易坏的是缸体,废合金渣子压出来的

网友:
金属的好评,哈哈,铁皮是不要涂油润滑啊,
等牙膏

网友:
我一台尤利特3035的,09年到现在还在用的,当然用的次数也少,毕竟只要补气用用。

网友:
我也同型号,没划出过,偶尔用用

网友:
有一个电动的方便啊

网友:
全金属材料还是不错的。看结构设计,大齿轮上连接连杆的那个桩不应该那么短,原本桩的外端应该有个卡簧给连杆定位,结果从卡簧槽那里断掉了。

网友:
图片有的太模糊啊

网友:
限位办法不错

网友:
这种气泵这样的坏法还是第一次见,常见的是缸体内部失去密封无法产生气体,就算是塑料齿轮,也是不密封问题先出来。
你这样的修复也只能算是应急吧,这会示增加摩擦,应该是在里面好好找一下,应该有一个金属的卡簧脱下来了,电机有磁性,吸上去的几率较大。

网友:
应该设计卡簧和螺丝固定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确实容易掉

网友(2023-11-06):
这样做,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