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自制旋转编码器,效果较好

楼主(2020-02-11):
买了一堆旋转编码器,于是自己做一个模块
比买的便宜的多

还是用测试成品编码器模块的代码来测试
比买的模块的准确度好的多

数字非常连续,基本不重复,不跳跃

网友:
讲便宜的话你自制不需要 时间材料准备?时间也是金钱啊,只能说自制更可以熟悉模块,更熟悉电路,提高动手能力。

网友:
编码开关,应该叫自制编码开关模块。和编码器差得远啊!

网友A:
发出代码看看啊。编码开关在大程序里,很难做到不丢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出代码看看啊。编码开关在大程序里,很难做到不丢步

软件后续处理,可以不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件后续处理,可以不丢的

软件处理,做到不丢步可以用定时器,可以用中断,但是有的程序对时序要求严苛时就不能开中断。所以有的单片机自带硬件编码器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处理,做到不丢步可以用定时器,可以用中断,但是有的程序对时序要求严苛时就不能开中断。所以有的单 ...

定时器只设时间标志,所有中断照开,一根A/D搞掂所有长/短按键。只是后面的按键功能处理部分消化不了那么快的按键输入

网友C:
很高端啊哈哈.我的OLED版T12正好缺几个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出代码看看啊。编码开关在大程序里,很难做到不丢步

代码网上的,最简单中断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只设时间标志,所有中断照开,一根A/D搞掂所有长/短按键。只是后面的按键功能处理部分消化不了那么 ...

哈哈。两个高手在说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高端啊哈哈.我的OLED版T12正好缺几个编码器

鑫爷,你敢来拿吗

网友D:
巧了,我前段时间自制了一个直线编码器,不过用的是光电传感器。你这种好像是机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巧了,我前段时间自制了一个直线编码器,不过用的是光电传感器。你这种好像是机械开关。

...

你这是看开门角度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发出代码看看啊。编码开关在大程序里,很难做到不丢步

代码处理好了,完全可以不丢

网友:
是不是增加了消抖电容,还是这个器件质量好呢,为何有6个电阻呢?没有看明白

网友:
非常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真的是每天一更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软件处理,做到不丢步可以用定时器,可以用中断,但是有的程序对时序要求严苛时就不能开中断。所以有的单 ...

不是中断的问题。我就是用了两个中断来采集编码器的脉冲也会丢步。

编码器每跳一格,产生两个脉冲。然后比较这两个脉冲的前后顺序,来判断方向。是这样吗?

你看我12楼自己做的编码器,有时候两个脉冲才触发了一个,就换向运行了,来回多次之后,就会丢步。

我只好在终点位置放了个限位开关,每次归位之后,校正实际位置和软件位置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代码处理好了,完全可以不丢

我实际使用很多次,确实有不丢步的,丢步的情况也会发生,有的程序使用时候还经常发生,这个一个是软件一个是硬件,好的数控使用的编码器一个就要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中断的问题。我就是用了两个中断来采集编码器的脉冲也会丢步。

编码器每跳一格,产生两个脉冲。然后 ...

编码器就是判断两个引脚的先后顺序达到左转右转的目的。
你那个编码器我没看出来,好像是红外传感器配合光栅,你是想实现左右移动判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