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台式机内存条上拆的颗粒是不是基本都不能用来升级路由的?

楼主(2020-02-11):
今天找了两条旧内存,一个颗粒是HY5PS12821E,一个是K4T51083QE,貌似都是8位的,路由都是用的16位的

网友A:
普通台式机的内存好像很少见到16位的内存。
一些笔记本内存是16位的。
显卡上的内存好像是16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台式机的内存好像很少见到16位的内存。
一些笔记本内存是16位的。
显卡上的内存好像是16位的。 ...

看来要翻翻老显卡了,唯一找到的一条16位的就是笔记本的,还是单面条的

网友B:
一般单面的内存就可能是

网友C:
我见过有人自己画PCB把2个八位内存组合成一个16位内存然后焊接在路由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单面的内存就可能是

单面的DDR3的还多点,DDR2的有点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有人自己画PCB把2个八位内存组合成一个16位内存然后焊接在路由器上的 ...

是可以,不过为了这么个老路由这么搞太麻烦了,大不了X宝上买一片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有人自己画PCB把2个八位内存组合成一个16位内存然后焊接在路由器上的 ...

我在论坛还见过两片8位内存叠焊成16位用在路由器上的。

网友:
都是直接购来用的···没敢折腾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