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杀冠状病毒——钻研紫外线消毒灯!

楼主(2020-02-11):
『 元作 』杀冠状病毒——钻研紫外线消毒灯!

       现在如何防疫做好消毒是每个人心中牵挂最多的事!现在口罩难买 ,只有试试消毒后,重复使用,如何消毒呢?挺好紫外线消毒效果不错,绿色环保。
      偶然看到坛友做紫外线灯,用来消毒口罩。也打算依葫芦画瓢,自制一枚消毒灯 ,数码爱好者 ,破烂多,开始想到紫外线小灯珠,后来翻箱倒柜,想起来还有个紫外灯管验钞机,做指甲的UV灯。。。何不尝试一下。

一、研究验钞机紫外灯管。

家里没有大票,找到点小票,测试。
验钞功能正常,效果还不错。

二、固化指甲的UV灯 。

紫外LED灯珠和灯管 。

驱动电源做工还不错。

这里空间足 ,紫外灯多,不知效果如何 。

查找紫外灯能否灭病毒,专业医生这样说。。。但现在看新闻说:紫外灯可以杀灭冠状病毒 。

补充一下紫外线知识
UVA(长波紫外线,波长320~400纳米)
UVB(中波,波长290~320纳米)
UVC(短波,波长100~290纳米)
科学证明:其中能够有效杀毒的是短波UVC,所以大部分紫外线消毒灯都是波长为254nm的短波紫外线。
紫外线灯同时也包含185nm的紫外线,是会产生臭氧。。。紫外线也不能直接照射人体,眼睛不能直视;臭氧对人体有害。
这样看来,我的这俩灯虽有紫外线,但不能用来消毒。

同时还要知道:我们要知道紫外线杀毒要考虑的三个参数是:照射强度(μw/cm2)、照射时间(s)和照射距离(cm)

参考摘录的研究报告:紫外线对Ebola(埃博拉病毒)、2012年肆虐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和2003年的SARS非典冠状病毒这三种病毒的灭活效率,照射强度是500μw/cm2紫外线,所需杀灭病毒的时间为5分钟

坛友们做的灯是什么样的呢?
完毕,虽然我没有成功,把钻研的参考资料与坛友们共享,共同交流,谢谢欣赏 。

网友:
365nm的紫外线有消毒能力,高了和低了都不行,建议还是买消毒专用的,建议买飞利浦的管子;还有能量低了也是没用的

网友A:
中心波长300以下的就可以,以上的也不是不可以,例如美甲的哪种白荧光粉的中心波长接近uvb,有一定带宽延展到uvc,就是相对短波波长能量较低,这种只要功率足够大就有一定效果。那种长波的验钞灯基本没效果的,专用的消毒灯管是透明的那种,也比较贵~

网友:
  体育老师你真行,你把冠状病毒当作人民币、、、、鸟!

网友:
1. 这些灯管功率都太小,不能用来消毒
2.验钞机的灯管,是含紫外线的紫光管,紫外线更少
紫外线的穿透能力不强,紫外灯管应该采用石英玻璃制造,市面上太多的是高硼玻璃。
臭氧其实是环保、有效的消毒手段(人离开、空间相对封闭就行),不知现阶段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讯息

网友:
用紫外线不如用臭氧 臭氧全方位无死角

网友B:
看来大家得拿点细菌和显微镜来观察一下效果才更有说服力啊

看上面截图中有说对新冠无用的
论坛里有做臭氧的,但是这次指导意见中消毒说用紫外线又没说用臭氧的

所以没结论之前,消毒能做就做,不能做尽量隔离才最安全。

网友:
我是拿了一个T5的架子,买了一个医用消毒的高硼紫外线灯管接了一个灯

网友C:
以前买个30W的紫外灯,查看了下,波长为 254nm, 应有用,每天开半小时 ,被子就有晒太阳的味道了

网友:
除了eprom擦除器的灯管,你这些都基本没用,别折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中心波长300以下的就可以,以上的也不是不可以,例如美甲的哪种白荧光粉的中心波长接近uvb,有一定带宽延展 ...

高硼管不贵,tb也基本没涨价,就是20天内没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家得拿点细菌和显微镜来观察一下效果才更有说服力啊

看上面截图中有说对新冠无用的

臭氧需要浓度和时间,两个都达到对人就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个30W的紫外灯,查看了下,波长为 254nm, 应有用,每天开半小时 ,被子就有晒太阳的味道了 ...

  那是螨虫被烤熟的味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高硼管不贵,tb也基本没涨价,就是20天内没货。

30w左右uvc基本百元左右,uva的便宜一半,还不贵?

网友:
照照钱,发金黄色的波长短,偏白的波长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w左右uvc基本百元左右,uva的便宜一半,还不贵?

t8 40W石英管45元,高硼20元左右包邮。
无臭氧的可能贵1-2元。
自己tb搜吧。

如果搜不到就放下你的手机,开计算机用浏览器上tb
我发现能计算机浏览器能搜到的很多都西,手机浏览器和app很难搜出来。越专用的东西越难搜。
甚至有些要去1688才能搜到。

网友:
搜索来的。
国家卫生部规定的臭氧安全浓度为0.1ppm,工业卫生标准为0.15ppm,劳动保护部门规定在安全浓度下允许工作不超过10小时。然而,人们能闻到的臭氧浓度一般为0.02ppm,离安全浓度还相差甚远。由于臭氧有强烈刺激性,人们在感到不适时早已避开,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一般不会出现中毒现象。

臭氧属于有害气体,
浓度为 6.25×10-6mol/L(0.3mg/m3) 时,对眼、鼻、喉有刺激的感觉;
浓度 (6.25-62.5)×10 -5 mol/L(3 ~ 30mg/m3) 时,出现头疼及呼吸器官局部麻痹等症 ;
浓度为 3.125×10 -4 ~ 1.25×10 -3 mol/L(15 ~ 60mg/m3) 时 , 则对人体有危害。
其毒性还和接触时间有关,例如长期接触 1.748×10 -7 mol/L(4ppm) 以下的臭氧会引起永久性心脏障碍,但接触 20ppm 以下的臭氧不超过 2h ,对人体无永久性危害。
因此,臭氧浓度的允许值定为 4.46×10 -9 mol/L(0.1ppm)8h. 由于臭氧的臭味很浓,浓度为 4.46×10 -9 mol/L(0.1ppm) 时,人们就感觉到,因此,世界上使用臭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今也没有发现一例因臭氧中毒而导致死亡的报道。

网友:
之前据说56度可以消灭病毒么?

网友:
最好是254纳米波段灯管,楼主的验钞机好像365纳米波段,指甲胶固化设备好像405纳米。

网友:
别提这个,昨天做了一个30瓦的紫外线消毒灯,一开始没当回事近距离照射了几分钟,感觉不太亮以为幅度了了,昨晚开始脸发烫,眼镜发涩,才怀疑受伤了,被太阳晒伤的感觉自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