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图中大电感的大致参数是多少微亨的?

楼主(2020-02-11):
这个开关电源板板子是12V400w的,电感是三线并绕的。准备拆下来做高频烙铁。

网友:
元件本身么有标注吗?

网友:
黄色好象是铁粉磁环,先搜搜工作范围吧,范围外要不损耗大要不磁通量小

网友:
那个大线圈吗?

网友A:
12V40A吧?
这板子最多500W

网友:
黄绿。。。。。。搞不好是1块铁芯,带电流量量铁心温度。

网友:
12V 400
应该是12V 400W吧
400A太吓人了。。那是4800W功率了。。

网友:
这板子是400W的板子

网友:
猜测是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40A吧?
这板子最多500W

这板子400W,错打成400a了。

网友:
上面各位回答半天没一个对上马嘴的我建议拆下来拿电感表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板子400W,错打成400a了。

电感量不好估算,
最好拆下来测量

网友:
拆下来用LCR测试仪,不过有些电感寄生参数会根据频率变化,卷绕硅钢磁环电感好像高频衰减比铁硅铝磁粉烧结明显,有的电感还回发生谐振导致电感量不规则变化,需要通过复杂测量,才能画出电感量频率曲线。

网友:
依照电压电流频率和波纹估算
再用五行八卦天演术验算
好像大概也许是470uH

网友B:
你走运了,刚好手上有。但不保证对错,别说我误导你。也不很会用表,只清过零。我也奇怪:单线与双线,数值无大差异。频率不同,也无大异。100Hz,1KHz,10kHz。还怕我前几天做的达尔文夹接触不好,又测一回。
万一有用,请上你的烙铁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走运了,刚好手上有。但不保证对错,别说我误导你。也不很会用表,只清过零。我也奇怪:单线与双线,数值 ...

谢谢,我努力把高频烙铁做出来。

网友:
这个是低频磁芯,只能在电源滤波上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努力把高频烙铁做出来。

在不确定磁芯材料前建议你不要用它做。很可能温度高过你的烙铁头。

网友:
这个绝对不能用来做高频烙铁,损耗巨大,导磁率太高,用那种棕红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不确定磁芯材料前建议你不要用它做。很可能温度高过你的烙铁头。

知到了,谢谢提醒。要用红灰磁环,算了,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