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天价前级-车佬 CELLO

楼主(2020-02-11):
前级旋钮其中一个通道出现哒哒声,是随旋钮转动出现的,判断问题出现在电位触电上,故拆出来处理

拆掉上盖的样子,左边第一个是输入选择,第二是监听输出,中间是音量电位器(问题就出在这里),右边两个是两个通道的独立衰减

使用模块化设计,右边两块是供电,其他部分没有仔细研究

这个是要拆出来处理的电位器

拆开后的样子

用羊毛球打磨抛光镀金触点,这个电位器设计很不错,30多级,级数细分很好不会像普通24级的那样小音量下动一两级就很大声
打磨后故障消除

前后级6件套,全电源分体设计,全平衡,二手价10W+(不是我的,哈哈)

网友:
不是你的就拆俩原件吧

网友:
为发烧而生

网友:
好漂亮的机器。

网友:
零件都是发烧级的
至少精密电阻 每个都不便宜

网友:
设备不错,顺便把轴承培林拆了,跟铝合金变速器导轮互换一下,填好润滑脂都装回。

网友(2020-07-09):
好漂亮的机器。是我的就直接爽死了

网友:
如果几千出的话,提前通知我一声啊

网友A:
电位器用一堆电阻焊出来?

网友:
这种电位器真的不多见呀,看着好高级。

网友:
蛮好的机器 ~ 一般不仅电位器杂音 酒精清理下触点,干净明亮就行哈  电动工具抛光的话 这个步进电位器的触点是印刷PCB啊 本身厚度一般,希望对寿命影响不大。

网友:
这用料还真是奢华,非一般人能承受的啊

网友:
这是我等屁民不可触碰的障碍!

网友:
在小县城快买一套小平楼房了,天价的宝贝!

网友:
wima,发烧电容,舍得堆

网友:
识货的真多,什么牌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用一堆电阻焊出来?

貌似音响上比较常见,尤其是骨灰级的发烧货,虽然我听不出来有啥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音响上比较常见,尤其是骨灰级的发烧货,虽然我听不出来有啥区别

用到金属膜电阻吧?声音应该比碳膜电位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到金属膜电阻吧?声音应该比碳膜电位器好

发烧友的事难说,咱是木耳朵,有声音就可以了

网友(2021-04-08):
没有见到牛、好奇用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