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迅捷FW316R pa+switch

楼主(2020-02-11):
迅捷fw316r拆机   一键增强

主控qca9533  1+8m

背面空空如也

网友A:
不错!1.0版本,没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1.0版本,没缩水。

1+8还怎么缩?不过只要外置的话还可以升级都不是事

网友B:
其实发射带功放毛用都没有,信号不好很多情况是手机发射功率小造成的,应该在路由器里面增加LNA并做合理调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发射带功放毛用都没有,信号不好很多情况是手机发射功率小造成的,应该在路由器里面增加LNA并做合理调 ...

这个是收发双功放,怎么能没用呢

网友:
做工还行   我见过摩托罗拉和思科的他们的无线设计水准是最高的  2.4g穿好几个墙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收发双功放,怎么能没用呢

是发送功放加收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