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怎么接收遥控玩具车或玩具飞机遥控器的信号

楼主(2020-02-11):
正好家里有一些捡来的遥控玩具遥控器 有玩具车的 有玩具飞机的
都不会发出红外线
想接收然后传进电脑 控制电脑 用来当游戏手柄或者赛车游戏的方向盘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啊,估计得精通单片机之类的才行。

网友:
别省那个钱了,买个XBOX ONE手柄不香吗?新旧游戏通吃

网友A:
下载个irctrl软件 或者girder软件(都是windows的),自制个接收器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irctrl软件 或者girder软件(都是windows的),自制个接收器就ok

这种只能支持红外 问题是遥控玩具的遥控器不是红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只能支持红外 问题是遥控玩具的遥控器不是红外的

用控制信号调制38KHZ的红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控制信号调制38KHZ的红外线。

遥控玩具车 飞机的遥控器应该是无线的 就是不知道什么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玩具车 飞机的遥控器应该是无线的 就是不知道什么频率

不是叫你用无线电波调制红外线。

网友:
电脑估计还要自己写驱动,

网友C:
遥控器里取出PPM信号,然后用模拟器进入电脑,玩航模的必经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里取出PPM信号,然后用模拟器进入电脑,玩航模的必经之路

关键不是专业的模型遥控器 是那些玩具飞机 玩具车的遥控器 捡来的 遥控玩具的 想接电脑当游戏手柄 赛车方向盘
我也不玩模型 就是想把捡来的遥控玩具遥控器让电脑可以接收

网友D:
真有闲心啊,看看那些遥控的手感我都不想玩,就算拿个最低端的天地飞,也只能玩飞行射击吧,动作类格斗类基本不用想。玩具发射频率又奇葩,27MHZ,2.4G,啥都有,配接收器还要会对码,好,接收能搞定已经是大牛逼了,再怎么让电脑能识别?信号怎么转USB,像楼上说的自己写驱动?这上华为腾迅也是能拿10万月薪的水平了吧,,,

网友E:
现在绝大部分的遥控模型都是2.4G的,首先你要知道射频芯片是什么,其实也就那几种。有了射频芯片的资料你就知道怎么接收信号了。但是还有个难点就是传输协议,无线遥控都有个协议,其实就是个数据结构,表示接收到的信号,那些位表示什么功能,这个如果拿不到厂家资料,自己分析太难了。所以有这功夫干点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有闲心啊,看看那些遥控的手感我都不想玩,就算拿个最低端的天地飞,也只能玩飞行射击吧,动作类格斗类基 ...

拆过遥控玩具遥控器 不是2.4G 是XXMHZ XX是两位数字

另外我之前弄过电脑红外接收 拿电视遥控器当无线键盘 是成功的
我的那些红外线的遥控器都利用上了
现在遥控玩具遥控器 多数上面有摇杆 遥控车的有的还有方向盘 要是可以接收就很好
只是研究了会发射红外线的遥控器成功了
那些XXMHZ的遥控器应该怎么接收 能不能做个USB的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绝大部分的遥控模型都是2.4G的,首先你要知道射频芯片是什么,其实也就那几种。有了射频芯片的资料你就 ...

方向盘的玩具车遥控器 和一些其他玩具的遥控器 是XXMHZ 的不是2.4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过遥控玩具遥控器 不是2.4G 是XXMHZ XX是两位数字

另外我之前弄过电脑红外接收 拿电视遥控器当无线键盘 ...

红外线好搞定,现成的方案多,网上直接有通用的红外遥控器,很方便对码,这2..4G的啥的真没听说有人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线好搞定,现成的方案多,网上直接有通用的红外遥控器,很方便对码,这2..4G的啥的真没听说有人弄过 ...

我现在用的手柄是机顶盒遥控器或者电视遥控器
遥控玩具不是2.4G 就是你说的27MHZ或者有的是其他频率但是都在100以下

现在我玩游戏是横着拿这个 还得不能挡住红外发射
手感也没有玩具飞机的遥控器好

网友:
有分析协议的功夫买个新手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方向盘的玩具车遥控器 和一些其他玩具的遥控器 是XXMHZ 的不是2.4G

XXMHZ也没有任何区别?拿不到协议,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XXMHZ也没有任何区别?拿不到协议,就别想了。

协议不是可以试验吗 分别按下遥控器的按键 往不同方向操作摇杆 看看信号有什么不同 应该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