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改个电筒

楼主(2020-02-11):
电筒不知什么时候得到的,开关损坏,现在也买不到那种开关,不能更换,就拆,灯头外壳拆坏丢掉,另找塑料筒筒套上。

现在使用方法,屁股扭紧为亮,屁股扭松(两圈)为熄,将就用了。
感觉不怎么好加个开关,聚光还不错。

网友:
像特警致敬

网友:
原来是AB胶固定,常温固化太慢24小时才最大强度,得上80摄氏度PTC热风装置,固化速度大幅提升,2小时可达到最大强度。顺便我用的是自制油性胶,比附近市场里10元钱李师傅便宜,把一瓶刚买的超流体502胶水,混合在完全干的502胶水,一两个月后油性胶自制成功,不用担心流到手上。

网友:
这种松紧法曾经有过这种设计的电筒,缺了八辈德了,我去安庆还带去一个,到了安庆,晚上下了二层楼,穿过野猪林(黑松林)去学校和吴妈共用的厕所,结果发现俩南孚早没电了,害得我后来总准备个纸片,不用了就拧上张纸片隔开电池和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