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偶得一个魔宝共享充电宝,直接用没有输出

楼主(2020-02-11):
偶得一个共享充电宝,直接用没有输出,我这个是魔宝充电宝,求大神指导破解,谢谢

网友:
貌似被打磨的是单片机一类的   有字那个看不清   你查下看看能不能找到资料  正常情况应该是 单片机在正常借出状态是被主机写入一个信息打开接通某个三极管 控制输出升压启动 短接能跳过   这个需要自己研究

网友A:
楼上说得对,补充一点,也有的是在输出5V加mos控制的,短接就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补充一点,也有的是在输出5V加mos控制的,短接就有输出了

我完全是小白,能帮忙告诉我怎么短接试试吗,

网友B:
短接这三个脚试一下,顺便把下面那个管子拍照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这三个脚试一下,顺便把下面那个管子拍照清楚

那三个脚短接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
感觉那3个小的是控制输出的MOS,可以测一下有没有5V 短接试试

网友(2021-07-12):
楼主 7楼的方法试了没、?

网友:
来看看热心 的大神。支持一下。

网友(2024-12-09):
从拖欠租金跑路的办公室回收一台有5个,看下怎么能利用下。

网友:
和我手上这个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