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欧普大型LED吸顶灯恒流电源 OP-DY220/18-150CC

楼主(2020-02-11):
以前换下的电源适配器,装修后使用不久连续就坏了两个,不知是质量的问题,还是设计的问题。本人略懂电子基础,只有更换没有维修的技能。

网友:
驱动质量不错,带扩流场效应管的,该有的都有。

楼主:
很新,使用几个小时就挂了,不知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A:
估计是设计上的问题,太过于紧凑,散热不良

网友:
这个算是国内顶级恒流驱动了。。

主动PFC矫正加非隔离横流,高功率因数还没有频闪。。。
小功率的可以直接短路PFC电路试试看。。
其实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功率大,应该带个PFC,这种40W以下的相对就有点性能过剩了。。。

一年内坏了可以联系保修的,一般发新的给你,视频砸烂证明报废了不用寄回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设计上的问题,太过于紧凑,散热不良

应该可以增加过热保护的设计,最简单的方法在灯板附近增加PPTC自恢复保险电阻,好的方法在开关电源基准电阻上,增加PTC或NTC串联,过热后降低工作电流避免烧电源。

网友(2023-03-30):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增加过热保护的设计,最简单的方法在灯板附近增加PPTC自恢复保险电阻,好的方法在开关电源基准电 ...

菲利普100左右32w的就有温度控制,温度高了就降低功率,现在大多数都是简简单单可以亮一年就可以了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