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斐讯K2 PSG1218路由器 还没有我原来几十块的tp-link稳定

楼主(2020-02-11):
家里电信、100m带宽,中兴光猫自带路由,觉得不怎么好,让装机人员关自带的路由了,用的斐讯这个路由拨号。
打手游,和平精英没法玩,经常断线,敌人都到跟前了还不知道,特别郁闷。用手机自己网,老小区没有信号增强,4g信号不好!
怀疑路由不好,就拆开看了看,做工不赖呀,咋这么不稳定,还没有我原来几十块tplink稳定。

也拆开看看,是不是和网上大家拆机一样,
这种不稳定和电信或者光猫这俩有关系吗?
想买个路由排除一下原因,求推荐…

楼主:
这路由原来打吃鸡就这样卡,遂刷了潘多拉,当时遇到了斐讯防刷机修改版,刷的过程老费费劲了,刷完还一个样,不知道是电信的事、光猫的事还是路由的事,原来几十块tp百兆路由打吃鸡也没卡过(联通宽带)。大部分时间在单位打吃鸡,这路由看影视剧走流量挺快的,就没管,现在不一样了,疫情严重,需要在家打吃鸡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是K2啊!关闭DHCP做AP试试,关闭2.4G只用5G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是K2啊!关闭DHCP做AP试试,关闭2.4G只用5G试试。

k2p
字数字数

网友:
你这个是K2,换成K2P或者其它千兆理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2p
字数字数

图上标签写着K2 A6、

网友:
K2  K2P时间久了都会不稳定,拆下来吃灰一段时间再接上可能能用几天,然后还是一样  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   有网友说是电容问题

楼主:
我就打吃鸡,手游走流量少,可这斐讯就是断线,游戏直接掉线,不知道和电信或者光猫有关系吗,看电影下载都杠杠的数据流量,就是游戏不稳定

网友D:
K2和K2还是不一样的,我有多个版本k2,a1,a2版本比较好用,a5,a6很烂,老是死机断线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K2和K2还是不一样的,我有多个版本k2,a1,a2版本比较好用,a5,a6很烂,老是死机断线之类的 ...

谢谢啦,那我就准备换了

网友:
光猫还和光纤是否正常有关
光纤不好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上标签写着K2 A6、

我记错了k1到K2

网友:
我就觉得K2P不好用,现在用K3刷的官改,感觉不错,K3C也不错,这玩意不刷第三方固件感觉少了点啥,刷完感觉用着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那我就准备换了

感觉a5,a6版本不能当主路由用,经常性死机,我用着一个a1版本,从来不用重启,用的华硕固件,而同样的固件放到a6版本,一开始两三天一重启,后来一天一重启,后来换固件,各种固件都试了,也就是他原机固件还算可以,拆机后看了下,pcb板一样,但上边原件大不一样,后边的版本各种缩水。

网友:
我的k2刷了老毛子做ap模式用
挺稳的

网友:
不一定老要看路由器问题,我那联通传几十兆国内视频站也经常断,后来找火狐狸等浏览器开大点缓存好些。

网友:
刷个gcloud试试看,超级稳定

网友:
说来神奇,很久前上车的K1,给老妈用,原厂固件,半年估计重启一次,一直正常

网友:
我在用着K1,有时会出现:显示联网正常,就是没有数据过来,时间不长,自己会好。

网友:
对就是这垃圾,15块包邮让我来消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