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弯梁车缸头排气门堵不严正常吗?

楼主(2020-02-11):
弯梁车缸头排气门堵不严 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拆下检查,修理研磨或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检查,修理研磨或换件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是能够堵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是能够堵上的?

必须密封才行

网友:
  换气门  这样 一点劲都没有 漏气 ……

网友:
这是气门导杆弯了,肯定要更换的!

网友:
在进气通道灌满水,看看进气门也有木有漏气

网友:
正常情况不漏气的,研磨后用汽油试漏不渗漏才算修复

网友:
开口这么大,估计杆弯了

网友:
相当不正常!

网友:
转一下凸轮轴、如果气门还不密封应该就是气门顶弯了

网友:
看到这么大的口,肯定不行啊

网友:
弯了啊!正时不对,现在买不到吧,弄直,怕开着断了

网友:
发动机是什么牌子?

网友:
进排汽门,上止点应该封闭不漏汽才对,曲轴转个角度看看。

网友:
看来这里高手挺多呀

楼主:
已经买了新的杆准备明天换上,谢谢大家

网友:
最好先换气门,再检查正时链条,对比新的有没有被拉长等。顺便换新的活塞环,轴瓦等易损件,减小丢半路的可能。

网友:
换气门,检查气门导管,换气门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