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扩展驱动安装群晖V6.2.2

楼主(2020-02-11):
硬件:b款82583v双网卡 软件:918+6.2.1

首先用备用u盘和硬盘全新安装作测试,确保外挂驱动有效:
1、写好1.04b引导,替换VID PID。
2、下载最新版DSM,https://archive.synology.com/dow ... SM_DS918+_24922.pat
下载扩展驱动0.8_syno ds918+ - extra.lzma/extra2.lzma for loader 1.04b_mod ds918+ DSM 6.2.2 v0.8_syno
http://s000.tinyupload.com/?file_id=27662133308664190275
SHA256: 21B0CCC8BE24A71311D3CC6D7241D8D8887BE367C800AC97CE2CCB84B48D869A
3、用压缩软件打开DSM_DS918+_24922.pat,提取 zImage和 rd.gz
解压扩展驱动 extra.lzma和extra2.lzma
用DiskGenius打开u盘第二分区,替换上述四个文件(直接改引导镜像再写入也行)
4、插入新引导和新硬盘,正常安装测试

如果安装测试正常,那么就可以继续折腾在用群晖的无损升级。
升级过程:
a、旧引导u盘插到电脑,用DiskGenius打开u盘第二分区,替换extra.lzma和extra2.lzma,其它不要动。
b、用旧引导和硬盘启动群晖
c、用root登入ssh,执行两条命令
rm -rf /usr/lib/modules/update/*
rm -rf /usr/lib/firmware/i915/*
d、在控制面板里在线升级,重启完成升级。

驱动来源https://xpenology.com/forum/topi ... -3615xs-3617xs-918/

网友A:
同款621在用,不太敢升级呀。另外1.04b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usb驱动正常吗?我b款82583v双网卡装918后发现usb设备无法使用,估计是驱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驱动正常吗?我b款82583v双网卡装918后发现usb设备无法使用,估计是驱动不对。 ...

引导用的不就usb 还能出现不正常?前置的话看下线没有插错针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621在用,不太敢升级呀。另外1.04b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621的引导就是1.04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导用的不就usb 还能出现不正常?前置的话看下线没有插错针脚了

不是硬件问题,我引导时也能认U盘,但一进918系统后所有U口都不认设备了,后置几个也一样,改装成3617就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硬件问题,我引导时也能认U盘,但一进918系统后所有U口都不认设备了,后置几个也一样,改装成3617就 ...

我的所有usb带 移动硬盘 键鼠都正常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查看当前引导版本的方法

网友:
实测不成功 因为没有新硬盘所以直接用正在蜗牛用的硬盘进行测试 替换两个lzma文件后 重启直接失联 换回原文件后可以正常使用原来的旧系统

型号是b双 82583v网卡 黑色主板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B:
不是硬件问题,我引导时也能认U盘,但一进918系统后所有U口都不认设备了,后置几个也一样,改装成3617就 ...

这是要在ibios 里把  OS选为win8,主板默认的7,会不识别外挂U盘的。 断电重启后也要重新选择的

网友:
方法先收藏了,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C:
对了,我的B双,在系统中关机变重启,楼主有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我的B双,在系统中关机变重启,楼主有这样的问题吗?

能正常关机 大概30s断电

网友:
直接新安装可以吗?可以不用U盘引导吗?

网友(2020-05-13):
标记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