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捷弗利12v双速锂电钻拆解

楼主(2020-02-11):
12V双速锂电钻拆解并测试传动比。电池不怎么样,充电器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待机功耗比较小,只有0.3w。转速测了一下,充满电也达不到标称的速度,一档有350转/分,二档有空转1350转/分。对应电机转速2万转多点。

网友:
这把我也有,其实还不错,我24买的双速,同心还可以,夹头质量一般,换了电芯还挺有劲儿的,原装电芯做了个电池包扔台灯里了,充电器直接扔了,500ma标1A的货色没必要留

网友A:
这个可以用金主红包抵扣,有幸抢到三个红包,然后也买了,不过一直都没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金主红包抵扣,有幸抢到三个红包,然后也买了,不过一直都没发货 ...

质量还不错,比以前买的虾牌电钻好。钻夹同心度也可以的。就是电芯估计不行,上面没有印字,估计是杂牌。

网友:
公模,换好点的电池也很给力

网友B:
这个做工如何?

网友C:
1350不错了 国产无刷12V也就这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工如何?

电机、齿轮都还不错。一级减速是三颗行星齿轮,二、三级减速都是5颗行星齿轮,受力更均衡。应该不会出现打齿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50不错了 国产无刷12V也就这转速

是的,12v能提供的功率有限,转速上去了扭矩就不行了。还测了另一把单速的锂电钻,基本把齿轮的传动比搞清楚了,有刷的电机转速在2万转左右,单速的传动比是36,二级行星齿轮减速。看来双速还是有优势的,拧螺丝扭矩更大,钻孔转速更高,尤其是用小钻头的时候,优势相当明显。

网友D:
这款钻看其他买家拆机图带滚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钻看其他买家拆机图带滚珠轴承

我没拆钻夹,看不到轴承。不过钻夹的晃动量确实很小。

网友C:
看着还是不错的 现在手头三把12V钻 一把国产无刷 一把改装12V 一把虾牌 各有优点 无刷转速高扭力大 改装的外形好看 虾牌最小扭矩特别特别小 适合天花板之类的不结实物品上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还是不错的 现在手头三把12V钻 一把国产无刷 一把改装12V 一把虾牌 各有优点 无刷转速高扭力大 改装的 ...

要扭力大一定要冲击批。以前安吊扇有一个10厘米的螺丝,拧得太费力了。后来才知道,工具使用错误。用冲击批完全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冲击批和螺丝批拧螺丝的区别就是锤子钉钉子和按钉的区别,锤子是冲击力,按钉你就是把体重都加上也是比不了的。

网友(2020-04-04):
刚刚下单了一个试试,店铺5元红包加一个5元红包,实付22¥。

网友:
是19元包邮吗,是的话,再收一把,哈哈,富格龙韵已经收了6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金主红包抵扣,有幸抢到三个红包,然后也买了,不过一直都没发货 ...

红包老兄,看你经常在红包的海洋里荡漾,分享分享撸包经验啊^_^

网友:
你这是小看谁呢,链接都不上。

网友:
哈哈!看了你的贴子,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4号晚上下单的,今天已经收到了,刚好手头上有个虾牌的,简单对比了一下,电池是通用的(刚好虾牌的电池改了电芯可以交换使用),扭力比虾牌的大,我的只有15级扭力调节,跟楼主的有19级的有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