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换移动光猫要注意啥问题。

楼主(2020-02-11):
两个光猫都是GPON
LOID认证
PASSWORD认证
SN认证
为何这些东西下面都没有密码?
新光猫只要填写LOID就ok了吗?
以前的宽带猫还需要账号和密码。

网友:
要注意要联系网络供应商

网友:
ID没认证,协议不清楚,瞎忙乎

网友:
要叫电信商过来才行!

网友A:
我自己换光猫 还需要一个VLAN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电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换光猫 还需要一个VLAN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电信的

VLAN ID是运营商识别用户的标志,如果填写错误可能导致无法联网。很多地方LOID填上去注册后,业务配置都是自动下发直接就能上网了。当然,LOID和VLAN ID还是记下好,免得自己换光猫或维修时不知道这些就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VLAN ID是运营商识别用户的标志,如果填写错误可能导致无法联网。很多地方LOID填上去注册后,业务配置都 ...

我们这儿电信的VLAN是11 换光猫超简单 咸鱼买了光猫 卖家教我一步步找出来参数 他给设置好发来的 后来我手贱 恢复了出厂设置 自己又设置了一遍 就只需要LOID和VLAN就可以

网友:
电信和移动光猫只需要LOID认证,默认密码是空的,不需要填写。

网友:
loid不需要密码,点注册后会自动下发配置,pppoe账号不用输入自动下发的

网友:
电信的用LOID和密码注册就行了,移动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