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逆变器前级炸管是哪里坏了,怎样下手?

楼主(2020-02-11):
肖博士48v-220v正弦波逆变器,买来用了没多久烧保险丝了。用万用表测了下有一个明显的炸管了型号是FHP40N20.本来以为换掉一个就解决问题了,结果又烧保险,再查还有个短路的,又换掉一个,测了下没短路的地方了,结果四个炸了三个,还有三个没炸的是FHP20N40。请问哪里还要检查,现在我都拆掉了

楼主:
k2837也坏了两个

网友:
先不要装管子,串个12V3~10W的车灯上电,测量管子的G是否是1/2电源±2V左右电压,不是的继续检查损坏原件,如果有示波器更好。通常炸管驱动电路是必坏。7500可以用494代换。先把300V修出来再修后级,当然后级不能有短路,后级同样把所有管子都拆了。祝你好运。

网友:
重点检查10R0电阻,

网友(2021-10-14):
看一下图腾驱动的三级管是否坏了

楼主:
已经报废了,谢了

网友:
上星期修了一台6KW,后级功率管和驱动烧坏!主原因是前级升压不稳定,升压到470V,正常是380V!!!经检查是反馈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