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ed Web控制台恢复密码选择哪个

楼主(2020-02-11):
按重置键密码不对

网友A:
开机短按长按都恢复不了出厂设置的话,这里清了刷相同估计,密码可能还在,换个不同类型的固件一般就清掉了,喜欢原固件还可以刷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短按长按都恢复不了出厂设置的话,这里清了刷相同估计,密码可能还在,换个不同类型的固件一般就清掉了 ...

谢谢搞定了选择ubnt原厂  清掉数据了

网友:
你好,这个软件哪里下载,可以分享么

网友B:
百度搜索  刷不死  或 breed

网友:
都试一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索  刷不死  或 breed

5.8g怎么降2.4g

网友C:
5.8G降2.4G到底是几个意思?  不知道你哪里冒出来这种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G降2.4G到底是几个意思?  不知道你哪里冒出来这种想法

5.8g的网桥  刷固件能变成2.4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