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没有任何输出的PCI卡,谁知道干什么用的吗?(sealy111203-BYJX16-V2.1)

楼主(2020-02-11):
偶尔得到一个PCI插槽的板子,奇怪就是没有任何输出。我也找不到驱动,查到电脑设备管理器显示黄色问号的未识别PCI设备,哪位高人知道,手机拍的文件太大,只有这样手机截屏来减小图片大小。

网友:
某软件密匙卡!~

网友:
有个db9接口可装啊!不知什么东东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子,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
估计是个加密卡。。。。。

网友A:
用芯片正面图片取淘宝上搜搜看,没准能有收获

网友:
硬件加密卡的可能性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芯片正面图片取淘宝上搜搜看,没准能有收获

这个主芯片是XILIINX的复杂可编程逻辑芯片,CPLD,它的功能是由现场编程来决定的,看型号是看不出它的功能的。谁要是学习编程,可以用它做实验,它还是PCI-E接口的,还可以插到电脑上测试。至于它原本是干嘛的不敢妄言。

补充一下啊:

通过一个下载线,把这6根线和电脑连起来,再运行一个叫“Xilinx ISE ”或“QuartusII”的软件,就可以对这个芯片进行编辑了。也就是决定 它干什么用。

这里明显就是一个MAX232 的串口芯片和5个小电容,以及几个不重要的小电阻或磁珠。

坛子里一定有高手会用这个板子。

网友:
https://china.xilinx.com/product ... fpga/spartan-6.html去这看看,貌似一个视频加速卡,我猜的,或是工程样板?看这玩意不便宜

网友:
一般是某软件用的加密卡,还有可能是医疗器械上的加密卡

网友:
好像是一些软件的加密狗,比如ZEMAX和海德堡印刷机模拟器等,万元的软件。

网友B:
就是系统还原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系统还原卡

难道是网吧里面的硬还原卡

网友(2020-07-10):
真的是系统还原卡啊?第一次看到,感激不尽

网友:
http://www.sealytec.com/
应该是游戏机的控制卡或加密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网吧里面的硬还原卡

还原卡用这个价格的芯片怕是卖不出去

网友:
FPGA芯片啊,这不便宜,适合产量小没法流片但是复杂的芯片。这芯片弄下来可以卖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