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 X1 Tablet 只有主板,短接哪里能开机呢?

楼主(2020-02-11):
ThinkPad X1 Tablet 只有主板,想做小主机用,配上电源和硬盘,请问短接哪里能开机呢?谢谢

楼主:
http://nb.zol.com.cn/591/5916083_all.html   最强2合1电脑?ThinkPad X1 Tablet拆解
这里有拆机图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
能找到开机排线插座就应该简单了吧,万用表二极管挡一端接地,另一端在端口上划拉一下应该可以开机吧。但是最好是有可调电源能看到是不是上电!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啊!

楼主:
嗯嗯,看来只有拆过机的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我只想买主板,没有机器呢,也没办法拆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