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都看看记忆功能的电池或电容是哪个?

楼主(2020-02-11):
(图片)

网友A:
看起来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没有!

电池没找到,网友说的法拉电容也没找到,就是不记忆了。整个断电立马啥都不记忆,常电通的话蓝牙不记忆,时间短时间还能记忆。

网友:
现在的这些产品都没有记忆电池了,用非易失存储器实现了

网友:
都在内存里存着,不用记忆,时间一般是GPS时间

网友B:
确实没有电池或法拉电容,但从基本电路图来看,倒数第二张图,左上角有一大两小黑色电容,标100贴片电感旁边有个TVS管,说明是利用输入整流电路电容释放保存断后的数据。
因此,这一大两小电容有可能容量下降了,更换及可恢复断电记忆功能。

网友:
车机都这样,没记忆,断电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有电池或法拉电容,但从基本电路图来看,倒数第二张图,左上角有一大两小黑色电容,标100贴片电感旁 ...

谢谢,有空拆下来试试。

网友:
这东西给哪个芯片供电可以保记忆?装个法拉,原ACC接+12V。熄火后不耗电瓶。

网友:
用测电压方法找,反正我看不出来,哈哈,估计是用的EEP